这零件两个尺寸如何检验

楼主(2018-09-06):
零件加工好了,供应商通知检验。图中标注的尺寸如何检验。

网友:
投影和尺寸链换算,

网友:
三坐标啊,很快。技术好的话卡尺都能量出来孔位准不准。

网友:
根据尺寸标注方式,还是三坐标最合适,需要建立正确的坐标系。

网友:
可以零件竖起来用高度尺加杠杆百分表或者就是测高仪了。还有个就是卡尺分别量2个孔到同一条边的距离,然后相减。这样量就是人为误差比较大了。不过按照你这公差,好点的卡尺和老检验员应该可以。

网友:
三坐标测量仪或者投影测量仪器手工也可以,略麻烦

网友A:
别想其他的,三坐标检测。如果你们没有,帮你们加工的外协检测时,你必须过去看一下。

网友(点评):
板子不小一般量程都不够

网友B:
我在想哈,孔径给自由公差,中心距要求这么高,这是干啥用的啊???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想其他的,三坐标检测。如果你们没有,帮你们加工的外协检测时,你必须过去看一下。

不是如果没有,而是很多公司都没有

网友(点评):
额,那不是很尴尬……其他测不准的

网友:
公差要求也不很高,放加工中心上用寻边器+百分表找中心,然后按照图纸摇手轮吧。

网友:
你去检测的时候别人会动手检测,然后你就恩嗯嗯嗯嗯嗯嗯嗯 就可以了 。完事OJBK

网友C:
间接测量吧,5楼正解!也可以计算,测量两孔直径,孔间距,来计算!

如果量很大的话,只能制作一个带销轴的样板了!!省事速度快!

那些说用三坐标的人。。。。自己回家反省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哈,孔径给自由公差,中心距要求这么高,这是干啥用的啊???有这个必要吗?

说出了我的疑惑

网友:
我的意见,你这个板是装在什么上面的?直接拿着那个东西去装装试试,
装上了肯定没问题,装不上,拿卡尺也能量出来。
这种孔,位置度建议0.2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哈,孔径给自由公差,中心距要求这么高,这是干啥用的啊???有这个必要吗?

别人可能想对准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间接测量吧,5楼正解!也可以计算,测量两孔直径,孔间距,来计算!

如果量很大的话,只能制作一个带销 ...

销轴不行吧,请问用销轴的话,销轴直径怎么取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人可能想对准孔

好奇到底是怎么用的,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出了我的疑惑

恩,中心距要求这么高,一般都是在装配上存在一定关系的,而孔径又给自由公差,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很好奇这零件到底是怎么使用的,有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间接测量吧,5楼正解!也可以计算,测量两孔直径,孔间距,来计算!

如果量很大的话,只能制作一个带销 ...

三坐标怎么了?0.06的公差,这个量程的卡尺精度也不小
三坐标建个坐标系分分钟直接出结果了

网友:
三坐标准

网友:
一把卡尺即可

网友:
首先解决一个问题,你的这些孔的孔径公差多少。没有见你标注公差,那就按照未注公差计算。ø42的孔依据ISO 2768 M等级是±0.3,最高的f等级也是正负0.15。那我想问他要这个孔位置±0.03的要求是准备干吗?这个不是没事找事么?

网友:
这个在加工的时候提前告诉供应商做完先不要拆模 在机器上直接测量就行

网友:
测量用CMM。孔用线性尺寸标注有瑕疵,应改为几何公差标注孔位置度。

网友:
用卡尺量

网友F:
三坐标杀鸡用牛刀,影像仪足够了,就是你这个尺寸太大,这么大的影像仪估计不好找,如果量大的话,做个检具是最好的了

网友:
600的距离,3道的公差,这是要设计月球车吗,国标600的距离,IT1都是10道

网友:
如果你是干质检的,请去把设计臭骂一顿,让他自己来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哈,孔径给自由公差,中心距要求这么高,这是干啥用的啊???有这个必要吗?

这个关键是不是定位用的(孔中心定位),不过,说的有理,孔的公差都没有,那这个也起不到任何定位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坐标杀鸡用牛刀,影像仪足够了,就是你这个尺寸太大,这么大的影像仪估计不好找,如果量大的话,做个检具 ...

影像仪就不是牛刀了,影像仪精度不比三坐标低,而且影像仪大量程的比三坐标稀少多了.做量具不知道你打算用啥材料

网友:
楼主,这个零件得厚度是多少?用什么工艺加工出来得?

网友:
三座标可以。

网友:
1)横的尺寸
只要满足图纸标的尺寸就可以了
2)竖的尺寸
有点麻烦,除了两个孔间距满足图纸尺寸外。因为垮中心线,所以还要对称中心线,也就是要对半分,否则不符合图纸要求

至于怎么量,不难吧,用卡尺就行,要算一下

网友:
这么大的件,不知道你们的三坐标量程够不够都。装到数控铣上,用寻边器。

网友:
孔径没公差啊,你这位置尺寸标那么高的公差其实没必要吧。
可以使用投影仪,或者测量臂测量。如果不需要出测量报告,好像用CNC打坐标测也可以。

网友:
这个根本不是设计师设计出来的。猪脑子搞这么高的精度。完全没有必要的精度。即使检查一般的600以上的卡尺误差常常会超出这个精度,可以说测不准。+-0.3还差不多。而且每个人拿同样的卡尺测出来的也不一样。

网友:
谁出的图,谁决定如何检查,别人说什么都没用。

只是。。。。。。只是。。。。。。这样的图,我是真的不敢拿出去。。。

是不是真的需要那精度,别人也没法说。

只是。。。。。。只是。。。。。。真担心出图的人自己也不懂为什么这么标的。

网友:
孔是自由公差,我很想知道中心距的尺寸公差如何保证

网友:
围观,不发表意见

网友:
画这个图的意义何在?孔42和孔50的自由公差是多少,告诉你,上下偏差是0.62,孔距的公差是孔公差15分之一,即使设计孔距公差正负0.5也不为过。当然这也不是什么规定,一般什么样公差就体现用什么设计加工,很多设计都是需要工艺保证,并不是要实际测量出来,你自己设计的东西,供应商只会把不合理问题抛给你
真正要求高的,应该是孔要求更高,而且只能保证两个点的尺寸,就是我们设备安装为什么要打定位销,两个点就固定了,而且都是装配自己做的

网友:
图纸设计不严谨,中心距公差小而孔径又无公差

网友:
看回复好多牛人啊

网友(2019-03-28):
投影摆正测量,三坐标也可以

网友:
接触式三坐标

网友(2019-08-20):
我司销售测高仪 测长仪 硬度计 轮廓度粗糙度测量仪 复合式三坐标 各类轴类 缸体检查仪 水平仪 对刀仪 影像仪 卡尺 千分尺等万能量具 计量室校准系统各类设备 提供各种测量解决方案  有需要请联系 谢谢
QQ"8988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