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气动同步运动问题

楼主(2018-09-06):
如何保证两个气缸同步运动?大侠们一般都用什么方法

网友:
没办法完全同步,只能很接近,用汽缸上出气控制接头去调速到接近同步

网友(点评):
那一般比较长的板,怎么办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论坛上有很多帖子可以借鉴,可以搜搜
气动同步,跟液压同步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基本原理就是靠机械来保证同步
图片是《SMC现代实用气动技术第3版》截图的,页数图上也有
机械同步的形式根据很多,较长的板除了可以用连杆(直连,不是图片那种)把两边气缸连起来外,还可以用齿轮齿条来同步
典型例子是
害怕伏枥  前辈以前的一个帖子,记得里面还有人提供了3D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2256&highlight=%C6%F8%B8%D7%CD%AC%B2%B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论坛上有很多帖子可以借鉴,可以搜搜
气动同步,跟液压同步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基本原理就是靠 ...

这本书有电子档,能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点评):
百度上随便搜

网友:
软同步不靠谱,上硬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论坛上有很多帖子可以借鉴,可以搜搜
气动同步,跟液压同步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基本原理就是靠 ...

这个结构做不到同步,就是做到了也成本高。论坛上有位老同志弄的结构可以单向受力同步。齿轮带齿条的结构

网友(点评):
你都不看帖子的吗?我说了啊,帖子链接都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