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手轮移动定位问题

楼主(2018-09-06):
数控机床手轮按X10 X100倍率一格一格移动,实际距离与摇动的距离有误差是哪里有问题呢
比如我X10倍率应该是一个走0.01mm但是连续走十格有时候走了0.13会有误差,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原因:

1.手轮轴选择开关接触不良

2.手轮倍率选择开关接触不良

3.手轮脉冲发生盘损坏

4.手轮连接线折断

解决对策:

1.进入系统诊断观察轴选开关对应触点情况 (连接线完好情况),如损坏更换

开关即可解决

2.进入系统诊断观察倍率开关对应触点情况 (连接线完好情况),如损坏更换

开关即可解决

3.摘下脉冲盘测量电源是否正常,+与A,+与B 之间阻值是否正常。如损坏

更换

4.进入系统诊断观察各开关对应触点情况,再者测量轴选开关,倍率开关,脉

冲盘之间连接线各触点与入进系统端子对应点间是否通断,如折断更换即可

楼主:
我这边的问题和手轮的安装应该没多大关系,我这边四台新的龙门加工中心都是这样

网友(点评):
难道是电压不稳,或者是附近有干扰源(氩弧焊)

网友A:
是显示的走了0.13mm吗,还是手动切削工件,测量后的结果

网友:
机床铸件 重型机床铸件 机床铸件厂家 泊头市北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显示的走了0.13mm吗,还是手动切削工件,测量后的结果

加工时好的没有问题,就是摇手轮的时候差,手轮摇的格数和实际走的位置不能吻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的问题和手轮的安装应该没多大关系,我这边四台新的龙门加工中心都是这样

应该不是这两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显示的走了0.13mm吗,还是手动切削工件,测量后的结果

我是这样操作的,把百分表对着轴,然后手轮倍率按0.01mm一格,一格一格的吃表,但是跑了十格吃表了0.13.应该是0.1才对。而且继续吃表有递增的趋势,下一个十格会变成0.1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工时好的没有问题,就是摇手轮的时候差,手轮摇的格数和实际走的位置不能吻合

有没有可能确认一下表头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确认一下表头是不是有问题

新表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表也是这样

如果排除表头的问题,那么一定是机床有问题,做一个激光检测吧,看看位置精度怎么样,能达到出厂合格证上的要求吗?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是联轴器打滑,已经解决了

网友:
驱动器或者系统参数,电子齿轮比没调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操作的,把百分表对着轴,然后手轮倍率按0.01mm一格,一格一格的吃表,但是跑了十格吃表了0.13. ...

根据你的描述,感觉是丝杆移动不均匀,如果是硬轨,调下塞铁和压板,再就是丝杆轴承的预紧力。

网友:
参数应该没设置对哦,电子齿轮比哦,

网友(2019-01-07):
应该是电子齿轮比不对。在参数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