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机械柴油箱的设计

楼主(2018-09-06):
正在设计一个行走机械设备,想自己设计一个柴油箱,想问一下,柴油箱的设计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容积应该如何确定,柴油滤芯该怎么选型

网友:
设计啥,买不行吗?各种类型的车各个品牌,总有一款适合的吧!

网友:
别想着一毛不拔而什么利润都一个人拿。

不然,太容易得到的结果:别说丢西瓜了,连芝麻都没捡着,还得一路把钱吐出去。

设备开发,就是这么个高风险的行业。

啥意思?外发啊!!!

钱都让外发的挣了,我挣啥?

那还开发它干嘛?

网友:
柴油箱都是设备发动机用一般买现成的就行,网上挺多的,不锈钢,铝的都有也可以订做。

网友:
测试呢,使用现成的;
如果定型了,上批量了,就可以根据空间设计一个保形的。

网友A:
如果对空间有要求,就自己设计,自己做。先计算下每小时的耗油量,然后根据自己想存储多久的用量计算容积。我们的柴油箱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做。

网友:
还是买一个现成的吧 多省事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考虑外购吧,价格能低到超过你的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空间有要求,就自己设计,自己做。先计算下每小时的耗油量,然后根据自己想存储多久的用量计算容积。 ...

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