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径公差微米级的测量量具?

楼主(2018-09-06):
各位大神:  我们公司目前有一款产品的直径公差:40+/-0.001 ,请问有什么品牌的测量工具能够满足测量精度?

网友:
听说过是用干涉仪精度0.00001

网友:
什么东西精度这么高。。这个手动测量应该不行,得三坐标测

网友(点评):
一般的三坐标还不行,至少的百万级的

网友A:
不能吧?!直径40,公差0.001mm?你这精度干什么用?你这车间不恒温的话,早晨跟中午测量也不只差了这一点!!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要在恒温恒湿房里面测量再准确了,

网友:
首先要保证车间和测量室是恒温状态,然后才能谈加工,检测的话还是用三坐标吧,工件的圆度也要保证啊

网友:
不知道产品样子讨论检测方法没有意义

网友:
Leitz三坐标能满足你要求,按照量具选用原则,选公差的三分之一到10分之一,设备精度的在0.6微米,Leitz精度有款是0.3 + L / 1000 \不过国内最高精度的Leitz 好像在西交大,陕西省唯一一台吧

网友B:
扭簧比较仪+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吧?!直径40,公差0.001mm?你这精度干什么用?你这车间不恒温的话,早晨跟中午测量也不只差了这一点 ...

车间是恒温车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簧比较仪+量块

我们目前也是用的扭簧表+量块,不过这中间人的因素占一定的比重。不是很稳定。

网友:
三坐标测量精度也没有这么高呀!0.001的公差,测量设备精确度至少要达到0.0003吧!万分之三毫米~~~反正我见过的三坐标达不到!气动量仪精度多少来?我忘记了~~或者干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目前也是用的扭簧表+量块,不过这中间人的因素占一定的比重。不是很稳定。

这种活的确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干的。

网友:
你给出的尺寸在轴承行业,那都是要测量到的基础级别的数据,能满足的设备和测量方法和经济性以及你产品的形状决定了你所需要的测量设备。

网友:
我靠你是做什么啊

网友:
气动量仪

网友:
气动量仪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