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链条A型与B型的区别与用途

楼主(2018-09-06):
同等号的A型链条与B型链条除了齿距相同外,其他的都有一些差异,网上有的说A型链条用于高速,高负载,B型用于一般传动,但有的又说B型滚子相对A型大,比A型抗拉力大,现在都搞不懂这两种链条的用途了。

网友:
滚子链a、b系列区别及链条标准识别 精密滚子链分为A、B两大系列。A系列是符合美国链条标准的尺寸规格:B系列是符合欧洲(以英国为主)链条标准的尺寸规格,相互之间除节距相同外,其他方面有本系列自身的特点,主要区别为:
1)A系列产品内链板与外链板厚度相等,通过不同的调试取得静强度的等强度效果。B系列产品内链板与外链板调试相等和,通过不同的摆动取得静强度的等强度效果。

网友:
2楼说的可以

网友:
跟2楼学习了,每天多逛论坛,多学一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