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轴的形位公差

楼主(2018-09-06):
图中所示的几个公差,用什么最简易的方法测量呢? 我没有在车间测过,麻烦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
1. 直线度0.03
2. 对轴心线的圆轴跳动度0.03
3. 端面对中心线的垂直度。 阶梯面很小,该如何测量?
4.同轴度0.05
5. 圆角小于0.3 (有人说这个肉眼观察即可)
6.粗糙度0.4
   可能大家有很多方法,但是实际加工厂没那么多检测仪器。请大家谈谈上述
公差你会用什么方法?怎么测量呢

网友A:
直接标跳动就行了,标其他的就是为了装逼!你问他为什么这么标,估计也搞不清

网友(点评):
不要轻易怀疑别人^_^

网友:
楼主确定精度要这么高吗??可以采用三坐标测量仪打点测,但测得结果估计都过不了,精度太高了。

网友(点评):
同轴度都合格不了,被测离基准太远

网友:
基本不会有合格品吧

网友:
粗糙度用样板做对比,圆角0.3用样板卡

网友B:
精加工后直接车床上用表打最方便,到质检了也有个类似的检具,要用手推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加工后直接车床上用表打最方便,到质检了也有个类似的检具,要用手推表了。

对的,直接现场打,下来一般都不好操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标跳动就行了,标其他的就是为了装逼!你问他为什么这么标,估计也搞不清

实话伤人啊

网友:
楼主2m的细长杆,加工要求这么高,还是上三坐标量一下吧,普通的工具估计够呛

网友:
这个要求虽然高,但是挺正常啊,精密滚珠丝杠都唷这种要求,所以我想这轴标注没多大问题,就是不知道中间1725哪地方是干啥的

网友:
垂直度够呛合格,三坐标有个怪毛病,面轴垂直度,把基准跟被测对调一下,结果差很多.面三坐标可以采点,φ1测针最好没有就φ2 但是这样不一定测合格
直线度找个平台或者直接用三坐标大理石平台固定好用塞尺塞下

网友:
0.3的R样板好像要定制吧 卖的一般0.4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