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管子这么做的原因是解决振动吗?

楼主(2018-09-06):
真空泵上的,这连接管有点像弹簧,好像有人说过考虑振动,求证准确的解释。

网友:
是啊,就是为了减震,刮片真空泵无法做动平衡的

网友:
这种不锈钢波纹管是有弹性功能的。

网友(点评):
不锈钢波纹管更多的是利用其可伸缩弯曲的特性

网友:
是的,使用此软连接的都是连接的工作机震动比较厉害,为了不让震动传递出去,使用软连接

网友:
第一是避震,第二连接方便

网友:
防止真空泵产生的振动传递到后面管路。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有振动的设备与静止设备的管路连接都要加波纹管;还有就是不同材质的管路相连也要加波纹管。

网友:
不只是隔绝振动,还有对接时候的精度不容易保证,用软连接可以使安装更简单,加工和设计也不需要那么死板了

网友:
波纹管膨胀节

网友:
防止管道安装应力,确保密封可靠

网友:
据我了解,水管上也会装这东西,缓解突然的水压增大,起缓冲作用的

这个不知道

网友:
各位前輩真是厲害,都有著精闢的見解說明,小弟受教囉^^b

网友:
这方面有计算方法吗?

网友(2018-10-18):
精度偏差点也能装上,同时也能起缓冲减震的作用。

网友:
一是隔振,二是安装方便,(有伸缩性,安装空间有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