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铸造实现难度的问题

楼主(2018-09-06):
请问如图所示的这种圆柱面上的均布加强筋,铸造的时候实现难度如何?对铸造不是很懂,如果这种不行的话就换结构了。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莫非跟我一样是纯野路子出身,压根儿不懂材料学?

如果是有略闻天下有那么个学问叫材料学的,怎么也得先说一下材料是啥、多大的家伙,精度是啥,。。。。。。

网友:
只是一张图片!材料、计划采用什么工艺来实现等.......相关信息都没有,不好说!铸造涉及太广。

网友:
铸件内部的筋或壁,散热条件比外壁差,冷却速度慢.为防止内壁的晶粒变粗和产生内应力,一般内壁的厚度应小于外壁。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没问题,铸铁铸铝都问题不大。^_^

网友:
5#于我心有戚戚焉

网友:
对比一下电机壳。

网友:
1、2、3之厚度应均衡,1和3之间差距较大,易产生缺陷。

网友:
铸造是万能的,,,,你就看电机外壳就知道了。

网友:
不存在问题,铸铁。。

网友A:
如果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会觉得那根本不算什么了

网友:
这个一点都没有问题

网友:
分型面你的设计没有考虑吧,从图上看不是特别的明确,能进行铸造是肯定的,分型面可能比较多,分好几块,工艺复杂。这样铸造出来的零件会有较多的飞边等需要处理,外观质量也不好。

砂铸和压铸一般都有明确的分型面设计,方便铸造工艺人员设计型砂和压铸模具。

网友:
这应该是搞铸造人员考虑的事把, 壁厚只要不要太薄,装配部分有余量加工,应该每问题啊

网友:
13楼说的,看怎么脱模方便。考虑一下设计改进。

网友:
LZ改改降本,可以考虑做成型材

网友:
难得的好资料呀,威望够不上,只能望梅止渴了。

网友:
个人理解铸造相当万能,就看成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会觉得那根本不算什么了

你这牛逼,应该要一点费用吧!

网友:
只围观,不发表意见

网友(2018-10-28):
外行少说多看,不然会误导外行。这个图做铸件没有问题,中间加强筋也不会因此产生太大问题

网友(2020-01-06):
没有问题

网友(2020-11-18):
可以做 用芯子吧

网友(2021-06-07):
可划分几个脱模方向

网友:
我也看没有问题

网友(2021-11-25):
铸铝好像比较容易实现,铸铁嘛,硬度高,强度大,精度会下降。现在的铸造技术,大小都能实现,看你具体技术要求。

网友(2022-08-13):
楼主  可以实现的啊 加微信 13785075255" L. R# T( h$ T(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