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自动化装配 的气缸使用问题

楼主(2018-09-07):
气缸为何不都直接用三轴气缸(滑台气缸)呢,省了导轨,是不是因为贵?
这样结构会简单很多?

有些需要伺服的场合,为何都不直接用线性模组,还设计成直线导轨加伺服,感觉精度会高很多,用线性模组的话,

网友:
三轴气缸适合短行程,长行程的话还是得用导轨保证定位精度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受力,如果径向要受力的话,你就不得不用导轨了

伺服配丝杆导轨和线性模组这个主要是成本问题吧,线性模组要贵很多

纯属个人看法,有不对的望各路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主要是觉得自己做省钱吧,还有就是找不到刚好合适的

网友:
钱的问题

网友A:
主要都是两个方面,一种是它的能力(精度,受力)不能满足要求,第二种就是价格不合适,降低成本。气动滑台和伺服模组都是一些外购标准件,已经有了固定规格,不一定有满足你要求的,非标定制的话价格就要好几倍,人家还不一定做。价格和能力都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一般都会选择外购,方便。

网友B:
我觉得不用滑台气缸还是行程不够,直线模组没有合适的标准品,只有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都是两个方面,一种是它的能力(精度,受力)不能满足要求,第二种就是价格不合适,降低成本。气动滑台 ...

气缸一般多久就会坏的呢,每天12小时,每2秒动作一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用滑台气缸还是行程不够,直线模组没有合适的标准品,只有自己做

是的,就好像多位置固定气缸,行程都是比较少,要大行程就要用圆形那种

网友:
气缸及伺服机构直线往复运动一般都需要导向的,直线导轨是起导向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一般多久就会坏的呢,每天12小时,每2秒动作一次算

气缸的寿命问题,你可以去查,目前市面上用的最广的FESTO,SMC,CKD,亚德客等(一些特殊气缸除外比如熊克等),不同厂家的寿命不一样的,型号不同,寿命也不同,选型时要选性价比高的型号,你选好型号之后去查一下寿命参数,这个方面FESTO做的最好,他的选型软件你直接就能查到。他们价格差别也比较大,FESTO定位就是中高端,主要都是一些欧美企业在用(现在也开始推出一些廉价的产品),SMC的定位是快速消费行业(3C行业),价格比FESTO便宜,3C产品更新换代很快,设备会一直更新,这个行业基本上时SMC的天下,CKD接触比较少,价格要比SMC稍贵(个别公司可能拿到较低的价格),市场占有率不高,亚德客的产品质量不怎么样(用过几次),尤其是他们的电磁阀,但是价格便宜,用的也挺多。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的。

网友:
多轴气缸能承受的径向力不大,因为气密封结构决定了刚性不够、易损坏

网友:
气缸不能随便停啊,只有起始点和结束点(虽然通过三位5通阀可以实现任何位置停止,但是精度不行啊),导轨什么力都可以承受,三轴气缸虽然可以承受径向力,但没有导轨强大吧,

网友:
强调一点 3轴气缸是可以承受径向力的,但是肯定和导轨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