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加工

楼主(2018-09-07):
求教,如下图中,φ3孔和φ4孔的精度怎么加工才能保证?使用铰刀铰吗?

网友:
批量件还是?

楼主:
批量加工

网友A:
铰刀能不能保证这精度暂不说,先说怎么能保证3跟4的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铰刀能不能保证这精度暂不说,先说怎么能保证3跟4的同心度?

先钻φ4孔,再通过φ4的孔钻φ3的孔可以吧。

网友:
是不是想先打4,然后用4的钻头点一下再钻3的孔,如果这样钻可以告诉你,同心度能保持在0.05以内你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翻转夹具或四轴加工中心从两侧铰孔
基准标注到底是A还是B?还是要稍微注意点
另外,如上面朋友所说,严格按同轴度的定义来检测这个同轴度要求,是非常苦难的,检测误差都会很大,建议标注上考虑公差原则,我推测此处用最大实体原则对加工和使用都会有好处

网友:
做医疗的,最好的供应商,打这种标同轴度的孔,他们告诉我最高同轴度0.04,要求我在图纸上标0.06到0.08,不然不敢给我们做,你这同轴度0.015确实是要求太高了

楼主:
采用下面这种双向输出角度头,分别从两面进行加工就没有问题吧。

网友:
建议采用慢走丝以保证孔的精度

网友B:
这种工件没那么难吧!至于那么麻烦么,cnc一次性加工,单件工时2分钟搞定,给你们看一个好玩儿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件没那么难吧!至于那么麻烦么,cnc一次性加工,单件工时2分钟搞定,给你们看一个好玩儿的东 ...

硬度也就HRC62

网友:
订做一个非标的台阶钻,硬质合金的,从D4那面钻进去

网友(2024-06-26):
用阶梯铰刀或许能够满足同轴度粗糙度,不知道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