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装配气缸多久要换

楼主(2018-09-07):
自动化装配气缸多久要换?每2秒动作一次,每天12小时,多久就坏了要换呢?

网友:
FESTO气缸一般10W公里,根据使用条件,会相应减少

网友:
这个跟使用条件有关系的,特别是使用环境及速度

网友:
坏了就换,不坏就不换。。。

网友:
我见过两个月气缸就坏了(坏的原因是机修太水,油雾器里面水都满了,都不知道),也见过使用5年没坏的,

网友:
我们一般看有松动或漏气、减速的时候会换,我们没有规定动作多少次就换的。

网友:
这说不好,基本上是坏了就换

网友:
看使用气源,环境,安装有侧向受力等等

网友:
气缸的使用寿命的决定因素很多:比如你的空气质量,过滤器精度高的话,寿命自然提高;使用环境也有影响;不过一般情况下几百万次是很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