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表面处理?求高人指教

楼主(2018-09-07):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是什么表面处理?
材质是SKD61,使用时需要加热至600~700℃,暴露在空气中,
表面镀层需要耐高温、抗氧化。

网友:
看不出来,一般是镀铬,镀镍的比较多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零件是日本制造的,已经使用了很久。从颜色上看,不是纯黑的,有点偏蓝,但又不是蓝色。

网友(点评):
铣刀痕那么明显,压根不像做过热处理

网友:
看样子像是没有表面处理,是不是材料特殊一些呢?

网友:
要么是烤蓝,要么是通电氧化,要么是没做处理

网友:
会不会是热镀锌呢?镀锌的表面就有点淡淡的蓝色。

网友:
有点像是表面镀蓝白锌。

网友:
要看下背面是什么颜色,才好确定

网友:
日本的模具很多都是要镀镍...颜色跟封孔有关吗?

网友:
三价彩锌,日本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