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可以做旋转运动吗?

楼主(2018-09-07):
想用直线轴承做旋转运动,无直线运动,无负载或者说负载很小,直线轴承 400转/分,可不可以这么干?求老司机指点!

补充内容 (2018-9-7 14:45):
补充一下,之所以想用直线轴承做旋转是因为够宽,我需要的宽度至少380,加长型直线轴承长度有80,只要5个就行了,如果用轴承的话要用几十个,内径为20,因为空间所限,外径不能超过32!铜套也行,太贵!我想50块解决

网友:
不能用轴承吗?为什么要直线轴承???

网友:
如果你觉得一个轴承宽度太小可以用两个

网友:
没有这样干的

网友:
感觉那样容易磨损,因为滚珠不能灵活转动,改用滚针轴承吧

网友:
直线轴承不能承受长时间的旋转运动

网友:
可以的也就一种了吧:铜套。。。

里面有钢珠的直线轴承,你可以试着插进去一根硬轴来回抽动。你会发现这根轴会往一个方向一点一点转。

网友:
滚珠直线轴承不可以用来旋转的,衬套式的可以;

网友:
直线轴承说明上说不行的,好像有个东西叫滚珠导套的应该可以

网友:
NB的滑动旋转衬套了解一下?满足你高速高精度的旋转和直线运动

网友:
無油銅套也可以

网友:
这样的要求直接上滑动轴承了

网友:
不能,直线轴承主要用在直线移动的场合,你看内滚子的排列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补充了条件后我越来越看不懂了,380长直径20的轴400\分钟转速,为什么380长度的轴全部要用轴承来管住?

网友:
搞一下试验什么的,是可以用的。

网友:
原则上是不可以的,但是低转速,没有径向载荷的话用用也没问题的。你这个一秒差不多要转七转,感觉有点玄,

网友:
千万不要把直线轴承当深沟球轴承来用,虽然里面都有钢珠。

网友:
一般的直线轴承不可用于旋转,如果需要旋转选可旋转直线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