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e5.0怎么计算工件的重量

楼主(2018-09-07):
如题,在线等各位大神

网友:
质量分析,设置好比重就可以了

网友:
输入密度   测量体积就可以 不会看的话就记住体积和单位  百度爷爷单位转换就可以

网友:
设置单位、材料,分析-质量属性

网友:
把数模的密度添加好后,再测量数模即可出现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