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设计

楼主(2018-09-07):
这种不规则的形状,如何设计夹具,或者有什么方式固定

网友A:
如果要求高的话就仿形设计

网友:
加工哪里

网友:
真空吸盘

楼主:
加工头部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高的话就仿形设计

需要紧固,加工头部曲面

网友:
不要求精度的话,两个半圆块夹行不,

网友:
仿形靠谱点

网友:
一个产品六个自由度,一个平面定三个,再增加两个点即可定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