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速机的输出扭矩变小

楼主(2018-09-07):
如题,请教各位,增速机把转速加快,是否输出扭矩相应的减小?

网友:
完全正确

网友:
是的,总算见到一个自己把自己的问题回答完的

网友:
功率恒定的情况下是这样的。

网友A:
问题没说清楚,可能不变,具体得看你负载扭矩变化需求,维持扭矩不变的话,提高转速可能需要更换一个更大功率的增速器,扭矩是负载端决定的,动力输入端只要求与需求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说清楚,可能不变,具体得看你负载扭矩变化需求,维持扭矩不变的话,提高转速可能需要更换一个更大功 ...

网友:
肯定是这样的,一般都用减速机,把转速降低提高转矩,增速机的道理反之亦然!

网友:
把问号去掉就完美了

网友:
朋友,学怎么上的?

楼主:
一直都用减速机,没有用过增速机,希望转速达到90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