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上如何打螺纹孔

楼主(2018-09-07):
想用大理石做工装的底板(叫别人做很贵),然后想在大理石上做螺纹孔,按我现在已知的是就是镶螺纹套。
想问下,镶什么螺纹套,镶螺纹套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求及注意事项。

网友:
镶钢牙套,CNC或铣做底孔,再钳工用专用牙套工具镶牙套进去。大理石、铝、木板等可镶钢牙套,材质有普通碳钢有不锈钢的。

网友:
开啥玩笑,大理石上怎么钻螺纹孔?我看你还是往上镶螺纹套吧,用什么胶粘住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增加一个螺纹镶套,这和在铝板上做孔是一样的。

网友:
我明天去现场看看,应该可以攻牙。

网友:
襄螺纹套是正确的,直接在理石上攻丝是不行的

网友:
还是镶螺纹套合适。

网友:
材质太脆,边攻丝会边掉牙。

网友(2022-11-16):
镶嵌螺纹套

网友:
大理石上打孔用啥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