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阀门的流向是对的?

楼主(2018-09-07):
2018-09-08补充:

看到《阀门与设计》这本书中关于截止阀的一段内容,分享于大家。

今天在车间看到采购回来的两个新阀门,DN50,DN80的阀门流向是相反的,哪个是对的?

网友A:
我解释一下,首先都是对的。关于截止阀有两种流向,分别是介质帮开和介质帮关。当公称直径小的时候,电动机功率足够,一般都选择介质帮开。当公称直径过大时,电动机的提供的力不足以关闭阀门了,那就只能介质帮关了。同时截止阀最大公称直径目前只做到DN100,再以上无特殊情况就选用闸阀作为关断阀了。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的样子

网友:
底进高出

网友B:
没连接具体管路里面,就不分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连接具体管路里面,就不分方向。

截止阀,有介质流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解释一下,首先都是对的。关于截止阀有两种流向,分别是介质帮开和介质帮关。当公称直径小的时候,电动机 ...

采购跟厂家打电话了,阀门厂家说阀门的介质流向标识错了,那肯定有一个流向是错的。

网友C:
都对!

一般情况下
截止阀多为下进上出。
但调节阀或大口径的多为上进下出,这样阀门操作力矩小,操作轻松继而执行器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对!

一般情况下

按开启力或者扭矩大小,2楼说的对,但是,有一本《阀门设计与精通》的的书上,按公称直径分了两种不同公称通径时的流向。我找找那本书,截图发上来。

另外,供应商厂家也说自己有一个是标识错误。

网友D:
看来前辈对于液压传动很精度嘛。前辈不是做人事的吗,怎么技术也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前辈对于液压传动很精度嘛。前辈不是做人事的吗,怎么技术也这么好

哈哈哈,我是做”人事”的,你真中邪了!

开个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前辈对于液压传动很精度嘛。前辈不是做人事的吗,怎么技术也这么好

这个跟液压没有关系,这不是液压系统用的阀门,这是工艺系统用的阀门。

网友E:
请教个问题,管道DN公称直径是不是就是内外径平均值呢?还是类似于齿轮有个比例呢?直径和壁厚是一一对应还是可以多种厚度?我听说pp材质管子厚度和直径一一对应的

网友:
厂家只要不是技术给的信息,都不好说,一般联系的是采购,但采购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个问题,管道DN公称直径是不是就是内外径平均值呢?还是类似于齿轮有个比例呢?直径和壁厚是一一对应还 ...

管道的公称直径DN不是管道的内径,也不是管道的外径,更不是管道的内外径之平均值!它是管道的名义直径,是选择法兰,密封垫和管件等管道原件的一个值。

网友(点评):
讲的明白!

楼主:
关于截止阀流体流向的说法,在《阀门与设计》这本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分享给各位社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