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亚克力板加工工艺得大神么,求教

楼主(2018-09-07):
外协加工过来的亚克力零件,放几天后,圆弧面的亚克力板(3mm厚)出现明显裂纹裂纹,有哪位比较了解亚克力的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么?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求告知,先谢谢了。
个人感觉是不是折弯后或者胶粘后材料内部的应力造成的,但是亚克力板怎么去应力呢

白色裂纹

白色裂纹

白色裂纹

白色裂纹

网友:
亚克力板可以折弯吗

网友(点评):
热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

网友:
这个是没办法补救的了,废了。有可能是材料的问题,亚克力尽量用进口的,我们之前做一块面板,用亚克力丝印的,用国产的亚克力做了4块,都是丝印后,有裂痕,后来用了进口货就不存在了。但这个估计是应力作用了,3mm的亚克力,这个幅度有点小,应力大

网友A:
材料问题,发回去重做

网友:
材料问题吧,国产和进口差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问题,发回去重做

这个又是个头疼的事,材料里面写的是亚克力,别人也是用亚克力做的,发给你的时候也没坏,在你自己家放几天就裂了,唉~感觉哑巴吃黄连的感觉啊

网友(点评):
好像是这样

网友:
汤臣的产品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B:
有可能是材料的问题,这个到底是亚克力还是有机玻璃?在行业内很多人会把它们搞混。压克力(PC)比有机玻璃贵,多为进口料质量好些。但热弯成形比有机玻璃差些。

网友(点评):
大兄弟,亚克力可不是PC啊。。。

网友:
是不是溶胶胶水太多了  应力太大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发回重审,让供应商解决就是

网友:
应该是材质不太好,震几下就破解了!

网友:
这是内应力的问题,记得应该热处理去除应力的

网友:
没法回复了。

网友C:
搭车求教一个问题,亚克力加工后的刀痕,如何用表面处理消除,重新恢复透明的效果?

谢谢!

网友(点评):
有专门亚克力抛光的,做出来跟玻璃的一样

网友D:
是不是车间人员拿丙酮之类的东西擦过,这个一擦就裂。

网友:
亚克力脆,你那有点弧度,受压,还有材质应该也不好。建议有PC,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材料的问题,这个到底是亚克力还是有机玻璃?在行业内很多人会把它们搞混。压克力(PC)比有机玻璃贵 ...

亚克力是PMMA谢谢

网友:
你这种是国内的PS板,不是真正的亚克力板

网友:
一般用pc板强度高可折弯透光性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搭车求教一个问题,亚克力加工后的刀痕,如何用表面处理消除,重新恢复透明的效果?

谢谢!

少量用牙膏抛就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少量用牙膏抛就可

雕刻产品的显示屏,量小,不想开模。亚克力模具不知道价格如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雕刻产品的显示屏,量小,不想开模。亚克力模具不知道价格如何?、

谢谢。。。

亚克力模具价格和普通塑料模价格一样,并无特别。应看具体产品和模具商报价。量小就几件的话可找手板商,毕竟专业。做样品经验,工艺和工具很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车间人员拿丙酮之类的东西擦过,这个一擦就裂。

没有啊,拿回来装配完后,就一直放在哪没动过,它自己就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又是个头疼的事,材料里面写的是亚克力,别人也是用亚克力做的,发给你的时候也没坏,在你自己家放几 ...

这个不一样的,就算是同一种材料,质量也有好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求教一个问题,亚克力加工后的刀痕,如何用表面处理消除,重新恢复透明的效果?

谢谢!

亚克力可以用布轮抛光,也可以用火抛光,用火就是专业设备

网友:
这个要找供应商,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了二次料做的。属于供应商材料问题!

网友:
直接退货就好了,我觉得供应商肯定碰过类似的问题的

网友:
围观,不发表意见

网友:
之前有用UV胶水站过亚克力板, 就是PMMA, 只要一抹上去, 立马开裂, 甚至只要沾染上胶水的气体, 表面也会开裂.

换PC吧, 就没有这些恼人的莫名其妙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