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怎么选

楼主(2018-09-07):
看参数,随便一个都可以承重100到300公斤以上,我算了一下我正在做的设计,全部加起来只有40公斤

该怎么选型,我上网下载人家的图纸,400的盘子都用70DF的凸轮分割器,是为了稳定吗?

网友:
找厂家可以帮你计算,这个要看1,装盘直径重量,2夹具重量,安装在转盘的位置 3工件重量  4 底部有无摩擦  5 驱动停止时间等等

网友A:
一言难尽!我贴图给你学习!

网友:
主要计算转动惯量,输出扭矩,驱动角,网上都有公式,或者让厂家帮选

网友:
牛逼的厂商,凸轮分割器曲线很给力,高负载,可以做很小;小厂就呵呵

网友:
一般直接供应商解决了

网友(2019-03-04):
引用 网友A:
一言难尽!我贴图给你学习!

学习了,谢谢大牛 啊

网友(2020-06-27):
引用 网友A:
一言难尽!我贴图给你学习!

记好笔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