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流水线,设计要点是什么

楼主(2018-09-07):
需求这样一条流水线要求如下:
1,流水线宽度必须自动调整--根据载具板的不同,
2,载具板变化范围MINL80mm*W80mm,   MAXL200mm*200mm,产品高度50mm(高度不变),长宽不是只有最大和最小尺寸
3,流水线上载具板可以自动回流循环动作
4,载具板到固定位置做精确定位,使载具板脱离流水线(因为流水线是不停的),然后对载具板上的产品做对应加工
5,载具➕负载重量:MAX 3kg
6,流水线长度根据使用需求决定,但至少1000mm

本人想到的是在传统双层自回流流水线增加侧面伺服移动机构(包括两侧上下动作回流机构也添加类似机构)
但感觉设计出来的机构有点笨重,请教各位大神是不是有更巧妙的方案!!多谢指点

楼主:
沙发坐稳了,一起等大神

网友A:
按最大载具板设计,流水线可以采用链板,两侧加挡板,一边挡板固定死,另一边可以根据载具板大小自行调节到合适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最大载具板设计,流水线可以采用链板,两侧加挡板,一边挡板固定死,另一边可以根据载具板大小自行调节到 ...

流水线主体是这样,那两侧回流机构上也要做对应的调整宽度机构吧?

网友B:
这种小型的就是链板回流线吧

网友:
楼主是伯恩光学的员工吗?亦或是伯恩的供应商?我最近做了一个方案与你的很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最大载具板设计,流水线可以采用链板,两侧加挡板,一边挡板固定死,另一边可以根据载具板大小自行调节到 ...

头像好吓人啊

网友C:
既然做回流的,你做个载具板的载具板不行么,能适用所有产品的,线体自动调整宽度太不靠谱了,不是说不能实现,是太复杂,还费钱,线体选用倍速链,定位采用带孔的顶升,这样能定位,上下也能满足你的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做回流的,你做个载具板的载具板不行么,能适用所有产品的,线体自动调整宽度太不靠谱了,不是说不能实 ...

线体自动调整宽度是必须的功能,没办法,这是上头大老板压下来的硬性要求,相当于做什么型号,人机界面上只要切换对应型号就行,我大概的式样是知道的,就是再想问问有没有巧妙的办法,不然流水线体比较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附件的同步带,快速拆装载具。丝杠电机。

常規方案

网友:
可在载具上做文章  找到载具的共同基准   在线体上做流向限位,这样就不需要线体挡边切换。

网友:
自动调整倍速链输送线的宽度没有见过,坐等大神

网友E:
就这样,公司这边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样,公司这边刚做

感謝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型的就是链板回流线吧

对的,就是想问问有没有大神有简化一点的机构组件,我觉得自己想的机构比较复杂.....请教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去电子厂,或者汽配厂,大点的里面都有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想问问有没有大神有简化一点的机构组件,我觉得自己想的机构比较复杂.....请教学习一下

感谢!!!

网友(2019-01-17):
引用 网友C:
既然做回流的,你做个载具板的载具板不行么,能适用所有产品的,线体自动调整宽度太不靠谱了,不是说不能实 ...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