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的2根气缸传感器线和2根直径为6的气缸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固定

楼主(2018-09-07):
活动的2根气缸传感器线和2根直径为6的气缸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让它有一定的移动范围,活动形成在300mm左右,不想用拖链是因为空间问题,不想用弹簧线和弹簧气管是因为不太好布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求解

网友:
应该是2根直径为6的气管,是管

网友:
移动300的距离,这个是无解的,必须增加坦克链,否则线条很容易会缠绕进去。

网友:
300mm的距离不算长,你研究下随行车自动行走的电缆的固定方式,或许对你会有启发。

网友:
气改电的  铺2个碳刷    开个玩笑,还是想办法装拖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