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密度托盘自动分离机构如何设计。

楼主(2018-09-07):
各位牛逼闪闪的大神,下午好。本屌丝现在要设计一个机构,有点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神。

说明:现有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有12张碟片,盒子两侧有槽,所以碟片之间是隔开的。

需要实现功能:可以任意取其中一张碟片使用。

方案:根据需求,现需要将12张碟片对接平移到12张托盘上,托盘可上下滑动。比如,现在要取第6张碟片,那么托盘前五张往上移走,取碟机械手取第6张碟片。
问题:现在问题是,托盘上下移动这个机构怎么设计,可不可行?(托盘厚度2.2mm,初始状态下,托盘与托盘间隙0.5mm)

PS:之前考虑托盘水平移动,因位置空间不够,只能设计上下移动。

图示为光碟平移进托盘过程

图示为光碟平移进托盘过程

网友A:
自动化取件都是要有规律可循的,要么从上,要么从下,随意取不好弄吧??

网友:
2个伺服搞定

网友B:
1个伺服可能就可以了;

可以充分利用机械手来提升,避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化取件都是要有规律可循的,要么从上,要么从下,随意取不好弄吧??

好像是车载多碟CD机

网友:
2个气缸动作  前5张气缸夹紧  往上拖呗

楼主:
哥 ,能大概说一下两个伺服怎么实现吗。我这十二个托盘初始状态要跟碟片盒子对接,托盘与托盘之间只有0.3mm的缝隙。按我的理解,两个伺服,一个用来分盘,一个用于垂直运动。但是初始状态托盘之间几乎没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个伺服可能就可以了;

可以充分利用机械手来提升,避位。

想不通啊,垂直运动需要一个电机,托盘分盘怎么实现?求大神赐教

网友(点评):
不是大神,随便聊聊。4#有说如何分离。你的机械手是怎么样的,有没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不通啊,垂直运动需要一个电机,托盘分盘怎么实现?求大神赐教

谦虚了,比我强的都是大神。机械手是一个圆柱的棒子,棒子上有三个爪子,棒子伸进碟片中间那个孔,然后三个爪子撑开,这样就实现抓碟功能。图还没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谦虚了,比我强的都是大神。机械手是一个圆柱的棒子,棒子上有三个爪子,棒子伸进碟片中间那个孔,然后三 ...

我的意思是,

一个伺服机构将N-1个蝶连接一体,然后机械手动作时能否节省一个伺服,这样成本更低。

留个Q多多交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

一个伺服机构将N-1个蝶连接一体,然后机械手动作时能否节省一个伺服,这样成本更低。

好的,谢谢,QQ私信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

一个伺服机构将N-1个蝶连接一体,然后机械手动作时能否节省一个伺服,这样成本更低。

晕,没权限发不了私信,我q 944309044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 ,能大概说一下两个伺服怎么实现吗。我这十二个托盘初始状态要跟碟片盒子对接,托盘与托盘之间只有0.3 ...

一个伺服垂直运动,伺服上装一个旋转机构。比如你要取第四张碟片,伺服走到第四与第五张碟片的中心位置,旋转90°,旋转机构装一个小片片,小于你的托盘间隙,把第五到第十二张碟片抬升,另一个伺服装夹爪夹取第四张碟片

网友:
不考虑抬升,如果用伺服加汽缸,伺服走到需要拿出的碟片位置,伺服上的汽缸推出需要的碟片,另一侧取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