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淬火过渡区如何界定

楼主(2018-09-07):
如图所示感应淬火的过渡区12-15是什么意思?如何界定?如何检测?请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A:
那个是指淬火长度,包含过渡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指淬火长度,包含过渡区。

这个我知道,但考核过渡区12-15之间范围的硬度多少为合格?假如15位置的硬度为HRC55合格吗?还是按照0.8*55=44HRC来考核过渡区?实际检测时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考核过渡区12-15之间范围的硬度多少为合格?假如15位置的硬度为HRC55合格吗?还是按照0.8* ...

还要规定检测点,过渡区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