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径V形槽和外径V形槽如何检验

楼主(2018-09-07):
碰到一种环类零件,内径和外径各有一环形V形槽。整个零件形状类似于大型轴承的内外滚道。图纸标注的检验要求是槽内相隔180度嵌两个检验钢球,检验两钢球的距离,请问论坛上有人有这方面的检验经验吗?线下测量方案是三坐标模拟钢球,在线检测被难住了。

网友A:
这要求形似三针测量法,对球的直径公差应该有要求,

网友:
同样方法多做一个切开检测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检法类似齿轮、花键的跨棒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求形似三针测量法,对球的直径公差应该有要求,

外滚道确实像你所说,准备用检测钢球等直径的样棒配合公法线千分卡来检测。但内滚道应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检法类似齿轮、花键的跨棒距。

外滚道能用跨棒距的办法检验,内滚道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求形似三针测量法,对球的直径公差应该有要求,

外滚道这么测没问题,内滚道怎么测呢?

网友:
再做一个内环呢?

网友:
内滚道检测是个难题,楼主应该咨询量具供应商,是不是可以做一套非标的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