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螺栓的用法是否合适

楼主(2018-09-07):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个很基础的问题:

对于普通的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如果长度比较长的话, 一般都会有 一段是光杆的, 就是没有螺纹.

如果我将一个螺栓锁在底座上, 螺栓和底座支之间会有一个重物, 使用螺栓头部防止其脱落.

是必须用台阶螺栓呢? 还是普通的带光杆的螺栓? 有什么区别吗?

.....突然发现基础知识很不牢固...

补充内容 (2018-9-8 13:03):
工件B不需要固定死, 需要处于松动状态, 但螺栓需要确保锁紧不松动
刚老外回复, 说这样搞的话(用普通带光杆螺栓), 会把螺牙损坏.... Bad Engineering...
会吗? 不明白

网友A:
我们一般用带光杆的螺栓,没见到过带台阶光杆的螺栓。

网友(点评):
光杆螺栓用做常规链接是没问题的, 我现在搞不懂如果用光杆与螺纹的连接面来顶在螺栓孔的上的时候, 有没有不好的影响, 或者换句话说, 如果等高(台阶)螺栓的台阶直径和螺纹直径一样的话, 还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点评):
说的是塞打螺栓吧?

网友B:
这种光杆螺栓我只见过外六角的(老标准是铰制孔螺栓,新标准是加强杆螺栓),内六角的没见过

一般这种螺栓的光杆是用来做定位或者承受剪切用的,单纯固定的应该使用普通的内六角螺钉就可以了

网友:
你说的光杆带台阶是指右侧两种螺栓吗?那两种是精密定位螺栓,那段光杆是磨削出来带精度的,直接当定位销用,那段台阶的作用是让螺纹与光杆之间有一定得挠度,削弱上螺母时对定位精度的不利影响。如果你没有精度要求,就用普通光杆螺栓就好了。

网友(点评):
谢! 那假如是M6的螺栓, 光杆段直径也是6mm的话, 这个应用中, 螺栓旋合后, 和台阶(等高)螺栓的区别就在于: 由于螺纹孔口倒角的关系, 可能无法得到精确的高度. 其余其实都一样的,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太谨慎了,可以计算摩擦力和剪切力,哪个合适选那个

网友(点评):
这个螺栓直径可以自由选择的, 只是单纯比较两种结构的不同, 用法是否正确, 以及是否有可替代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光杆螺栓我只见过外六角的(老标准是铰制孔螺栓,新标准是加强杆螺栓),内六角的没见过

一般这种螺 ...

应该是模具行当的标准件了

网友:
第一张图的用用法不是很合理,这样使用,螺纹过度到光杆处受剪切力,同时螺纹处的强度比光杆弱,容易断。不管用那张螺丝连接都不合理。如果用台阶(右边图的螺杆)的强度更低了,因为他的螺纹是小一个级。

网友C:
估计你是单件的量。假如你手头有现成合适的带台阶的,就用它。如没有,建议使用普通的,加个定位圈,或加个底纹孔内的小圆柱定位。

网友(点评):
是一个结构优化的方案, 你说的孔内加圆柱定位的, 是老外的一个推荐方案, 但由于打孔时的底孔深度不定 所以比较难以批量复制, 另一个推荐方案就是使用等高螺栓. 我觉得没必要, 完全可以用普通螺栓替带.

网友:
赛打螺栓,可以当轴用,比较精密。如果是被连接件不需要活动,就用普通螺栓

网友(点评):
对的, 这个螺栓的作用只是确保工件不掉落, 所以, 我感觉没必要上等高/台阶/赛达螺栓.

网友:
带台阶的螺栓可以起到定位作用,铰制孔用螺栓

网友:
左边的就是普通的螺钉,不是全牙的。右边那个是轴肩螺丝,光轴部分是可以定位的或者当做轴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是单件的量。假如你手头有现成合适的带台阶的,就用它。如没有,建议使用普通的,加个定位圈,或加个 ...

哦,是批量,是产品,那就首选台阶的了,正规。次选定位圈。

网友:
   这种情况下应该用铰制螺栓,普通螺栓连接间隙过大,只能依靠螺栓预紧力来防止连接件与被连接件之间的相对滑动,而绞制孔螺栓属于过渡配合,承载靠的是螺栓本身的抗剪能力。

网友:
若B件较厚超过光杆长度可以用,若B件较薄用全螺纹,若实在要用光杆,在A件上沉孔避让光杆部分,避免螺纹紧固失效

网友(点评):
谢回复, B件不需要锁紧, 相当于只是挂在螺栓上而已, 如果用普通螺栓的话, 会把螺牙搞伤吗?

网友(点评):
按你的描述崩掉也没影响吧,一般按你的情况要在B件孔内加套保证螺栓不会松掉,

网友:
铰制孔螺栓,有定位作用。

网友(点评):
谢回复, 我不需要定位... 所以想用普通螺栓替代...这样会伤牙吗?

网友:
可靠的话这里起个台或其它,尽量不要让螺栓受剪切力。

网友(点评):
普通螺栓 硬拧进去, 依靠退刀槽或中间的不完全螺纹来承受预紧力, 这个结构会损伤螺牙吗?

网友:
这种带台阶的螺栓,有时候是配放松螺母的,防松螺母规格没有螺栓规格多,有时候螺栓规格确定了,但是没有相关的螺母,会选小型号的螺母,台阶螺栓很多情况下是自己车

网友:
应带阶台,长度容纳B,螺纹固定作用

网友:
可以考虑这样设计

网友(点评):
对的, 这个结构是完全可行的, 就是想知道为什么直接用普通螺栓中间的光杆段顶死 是否可行.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让光杆部分承受剪切力就没什么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LZ   按19楼那个师傅的那个用法就可以了

创业失败,库存轻仓大甩卖了 ,谁看上自己拿走吧,亏到姥姥家了
https://  shop58306571.taobao.com/

网友(点评):
对的, 看出来是个行家, 一言中的

网友:
楼主,以你图片上左边得螺栓和右边得螺栓差别是很大得;左边得是普通螺栓,因为螺栓太长了,所以没有全牙;右边得是等高螺栓,一般冲压模具上用得比较多,是保证凸模或凹模得四个角锁紧面高度一致。

网友(点评):
我现在想用普通螺栓 代替 等高螺栓, 就这样结构来说, 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用带光杆的螺栓,没见到过带台阶光杆的螺栓。

带台阶的模具上用的比较多,螺纹的直径比光杆的直径小,光杆的外径加工精度在H8以上,可以作为一般模具的导向。

网友:
右边这种螺丝 我们叫等高螺丝
裁切模里面固定模板的

我觉得你这个就用普通有光杆的螺丝就好

网友D:
B件也要固定死?那就是螺栓的普通用法了。

B件要松动?只用非全牙螺栓就那么搁着,的确是Bad Engineering... ...

一定要用普通螺栓的话,起码还得套个螺帽吧。

不然,螺栓无法拧“紧”???

只告诉你一个人很猫腻的玩儿法:螺孔里面先拧进去一个紧定螺丝后再拧那个普通螺栓。。。成功率90%。得看攻丝深度的讲究了。

不管怎么样,不想要Bad Engineering的评价,一定得把螺栓固定死。

图中螺栓,拧不紧。。。会脱落。

轴肩螺钉,就是靠那个“肩”固定死螺栓的。

网友(点评):
又一个行家. 是的, 这种方式是会把螺纹咬坏, 那如果再进一步, 在普通螺栓的不完全螺牙那里开一个退刀槽, 把半牙去除. 然后再拧进去呢? 是不是就和轴肩螺栓一致了呢?

网友(点评):
最终的方式已经定了, 和你的建议类似, 不过是找了一个小圆柱销塞了进去. 塞到底孔底部.. 只是很担心这个底孔深度 当初打孔的时候不规范. 这样的话螺栓锁死后就有高有低了..

网友:
带台阶的螺栓可以起到定位作用

网友:
螺栓有全丝,半丝,区别不大~~~
你说的光杆螺栓。。。那是定位螺栓吧!
关键能够起到定位作用,还能紧固!

你要是没定位要求,这个方向上如果剪切力较大,你可选用等级高一点的螺栓!分析完毕!

网友E:
要用带台阶的螺栓,这样可以固定紧,用图示所示的螺栓,无法完全固定,否则会损坏螺牙。

网友(点评):
如果中间开一个退刀槽, 使用退刀槽作为轴肩, 来顶在螺孔上呢? 这样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用带台阶的螺栓,这样可以固定紧,用图示所示的螺栓,无法完全固定,否则会损坏螺牙。

不怎么样,你这个是外螺纹,开了退刀槽是减小了螺栓的强度,效果还不如不开

网友:
用内六角铰制孔螺栓没问题。但是光杆部分应该长些,伸进A一段。

网友:
重点是这个吧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
工件B松动状态
同时螺丝要拧紧不松动,防止螺丝松动后会被工件B弄坏螺纹
那可不可以用螺纹胶?

网友(点评):
不是的, 我想搞明白如果用普通半牙螺栓拧入螺栓孔的话, 会不会损坏螺牙, 这个基本可以确定是会的. 然后如果在此半牙螺栓中段开螺纹退刀槽, 去除不完全螺纹, 再拧入的话, 还会损坏螺牙吗?

网友:
普通用不用那么精密,用一个大一点的螺栓就好了

网友:
那个用来定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
工件B松动状态
同时螺丝要拧紧不松动,防止螺丝松动后会被工件B弄坏螺纹

是不是怕螺丝把孔的螺牙给弄坏?
没经历过,但感觉就算破坏,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个人瞎猜)
看了你和某一楼的坛友,我觉得他那个紧定螺丝更好一点,可以做到深度一致,你这个圆柱销得随螺纹孔深了。
按我的习惯,螺纹胶妥妥的!

网友(2023-12-01):
公众留言选取

网友:
引用 网友D:
B件也要固定死?那就是螺栓的普通用法了。

B件要松动?只用非全牙螺栓就那么搁着,的确是Bad Engineerin ...

大佬们,看到老外的不少结构包括书本上也说双头螺柱拧紧时靠螺纹收尾处抵紧在螺纹孔内,这个双头螺柱连接和题主普通螺栓的用法是一致的吧?难道书本错啦?求解惑

网友:
手头没找到书本,网上找到的资料,感觉很多双头螺栓都是这样直接拧到根部拧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