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时怎样保证同心度

楼主(2018-09-08):
装配时怎样保证同心度。

网友A:
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你设计的结构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你设计的结构来保证。

就这个图而言怎样保证呀😳😳

网友(点评):
需要的地方止口定位,机加保证,

网友:
定位夹具吧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加工时各零件形位公差均合格,装配时会发生跳动不合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加工时各零件形位公差均合格,装配时会发生跳动不合格的情况?

应该吧,初学,我也不知道,

网友:
加工保证

网友:
装配件的位置精度都取决于相关零件的加工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吧,初学,我也不知道,

你自己要问什么问题不知道

网友:
有孔的两个皮带轮吧,配合面的精密程度,决定零件的同心度,设计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做定位止口;
相互配合的尺寸,在零件上图上增加对中心轴线的同轴度,并要求中心轴线对端面定位止口的垂直度或者端面跳动。

网友:
研究一下装配尺寸链吧。

网友:
图中轴的配合保证安装同心度,孔与轴的配合关系为过渡配合,安装前测量一下。几个平面影响同心度,也要测量一下,影响是否太大。
装配工只能做这些。

网友:
加工时要保证同心度。

网友:
你还要多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