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V最小过弯半径计算

楼主(2018-09-08):
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RGV小车最小过弯半径怎么确定,谢谢

网友A:
和设计汽车转向系一样,根据轴距和转向角度和确定最小转弯半径。这个AGV不是两轮车,也不是三轮车,应该是四轮的,同轴上有轮距,转向时外圈和内圈的半径又不同,外圈大一个轮距,因此转向角应该有差别,可以两轴同时打转向。这是基本设计计算要素,找本书看看。
但是轮子有宽度,为转向平稳舒适,必须考虑轮子的姿态和转向时的姿态,很复杂,我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设计汽车转向系一样,根据轴距和转向角度和确定最小转弯半径。这个AGV不是两轮车,也不是三轮车,应该是 ...

谢谢你的回答,只是我说的这个RGV是带轨道的,外侧是两个驱动轮,内侧的是一个从动轮,有点不一样

网友B:
有人还没搞清楚RGV和AGV就开始评论了。没做过这个产品,但是集团下属公司有好几家在开发。你要是实在不知道,加我好友,我给你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还没搞清楚RGV和AGV就开始评论了。没做过这个产品,但是集团下属公司有好几家在开发。你要是实在不知道 ...

嗯嗯,已申请

网友:
真不好意思,楼主。最近在忙,我问了AGV设计部门的同事了,我们一般只做AGV,不做RGV,而且AGV一般都是零角度的,RGV最小转弯半径就是轴距,原理参照汽车,这个我也没去研究。放假前很忙,楼主如果有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希望可以赐教,大家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