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子孔大了2丝怎么办

楼主(2018-09-08):
现有12.00/11.99的盲孔,材料是7075,深度20mm,铝氧化后孔大了2丝,怎么修,重做成本太高了。

网友:
喷,颜色一致,定制销子,匹配上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圆柱销改为圆锥销^_^
还有记住:
销孔除非必须不可,都是最后安排到现场装配现打现铰的。

网友A:
孔内壁碰点痕迹,可以保证销子装进去即可,但是不耐用,蒙混过关倒是可以用一下

网友:
大2丝  一样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内壁碰点痕迹,可以保证销子装进去即可,但是不耐用,蒙混过关倒是可以用一下

哈哈,我做加工的时候大了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点评):
我们这零件看外观的,花了直接给你废了没商量

网友(点评):
数量少的话,做一批非标的销子吧,只要能和孔配合吧

网友:
不知道销子是起什么作用的?办法肯定有。

把销子孔加工大,做一个过盈配合的套镶进去,然后,重新加工销子孔。注意,再不要把销孔加工大了。

网友(点评):
再做大了的话 就再从做。不怕

楼主:
不知道销子是起什么作用的?办法肯定有。

把销子孔加工大,做一个过盈配合的套镶进去,然后,重新加工销子孔。注意,再不要把销孔加工大了。

销子要砸进去,起定位作用,把销子孔加工大,做一个过盈配合的套镶进去,对方不允许,上次这样做了 ,被打回来了。

楼主:
喷,颜色一致,定制销子,匹配上吧

是喷漆吗? 做过硬质氧化黑了,喷黑色?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圆柱销改为圆锥销^_^
还有记住
销孔除非必须不可,都是最后安排到现场装配现打现铰的。

这个不可以,销子是标准的销子,所有件通用的,我这个改了 ,其他的都得改。

楼主:
孔内壁碰点痕迹,可以保证销子装进去即可,但是不耐用,蒙混过关倒是可以用一下

用表检测的

网友:
质量要求这么高,报废重做吧,热处理后再加工销孔

网友:
看用途吧,一般2丝可以接受。如果确实要求很严格的,糊弄的话就孔内壁刮花;稍微负责点可以重制一个销子。

网友:
铝阳极氧化后孔会变小,怎么会变大?

网友:
进行硬质氧化

网友:
销子表面涂点密封胶

网友:
可以用,但是给人 家造成了累计误差了

网友:
圆柱销本来就是依靠过盈配合进去的。

网友:
把销子稍微锤扁一点再敲进去

网友:
我这边销子能塞进去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