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改大理石问题

楼主(2018-09-08):
最近有个项目,是仿制小日本的刀轮机,用来切割陶瓷、LED、芯片的,平台运动精度很高,Y轴精度1微米,主轴转速4万转,这种机器类似机床,
小日本的的XY平台是用铸件的,因为我们公司的设备都是用大理石平台,我们这边大理石平台也能做到1微米,我在想能不能把铸件改成大理石,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1.把铸件改成大理石是完全可行的,国内一些精密机床的基座就有这么做的。
2.主要是结构复杂程度和大小这直接影响你需要石材的体积,人造大理石也是个问题。
3.受力负载结构可以的话,技术上完全没问题。

网友B:
楼主家的估计是花岗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铸件改成大理石是完全可行的,国内一些精密机床的基座就有这么做的。
2.主要是结构复杂程度和大小这直 ...

结构倒不是很复杂,基本就是一个龙门结构,这个应该可以改成大理石,但是我看到他们平台车载板也是用铸件的,这个件不是很大,但是打了比较多的孔,这个改成大理石可能有点问题。另外这个设备有一个空气静压电主轴,转速有4万转,这个对设备对大理石平台有没有影响,因为一般不是说铸铁可以吸震吗,我们这边的装大理石平台的设备都没有高速旋转的结构,所以我不太清楚这边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建议你咨询一下花岗岩供应商,看看他们的意见,这个电主轴速度确实挺高了,还真不一定适合安装到花岗岩基座上。

网友(点评):
不过电主轴震动其实不算大,因为它的动平衡做的非常好,估计你这个转速,买个进口的更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家的估计是花岗石的

我们用的大理石好像是济南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大理石好像是济南青

对,那是花岗岩

网友C:
改大理石可以,只有精密机床才会用大理石的床身,比铸铁可好多了

网友:
好多人对石材特性不清楚。千万别搞错了。
花岗岩是石英为主要成分的机械混合物,硬度高,经亿万年的自然老化,应力释放较彻底。适合做平台。
大理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硬度很低,易磨损老化,适合做常接触酱油的灶台,不易着色,呵呵

网友(点评):
的确是花岗岩

网友(点评):
说反了,大理石不适合做常接触酱油的灶台,容易着色

网友(点评):
看来误解的人真不少

网友:
只要保证强度,就OK,别震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大理石可以,只有精密机床才会用大理石的床身,比铸铁可好多了

对的 没毛病 铸铁本来就是大理石资源的替代品

网友:
专门聘请,可以解决。

网友:
铸铁平台的精度分为1、2、3级,而大理石平台的精度为0级、00级000级,大理石平台的最低精度都要比铸铁平台高,但是铸铁平台的抗击打能力要比大理石平台好一些。铸铁平台适用于工业,像钳工划线、工件的检验,检修。而大理石平台更适用于精密的检验工作,像很多学校实验室都是使用大理石平台来做实验时的检验工具的。
所以要根据设备得工况来选择。

网友:
完全可以,厚度160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你那Y轴的精度1微米是定位还是重复,用丝杆导轨能做到吗    还是用了什么其他东西

网友E:
1微米大理石也很难做到  000级的即使做到了也是很小的体积

网友:
学习了,又涨了点姿势,原来到了最高端精度还是离不开大自然啊。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精雕机的结构,跟你图上的一模一样,用的大理石,也是气浮主轴。都是标准机了

网友:
用过日本的半导体切割设备最高6万转精度小数点后四位 用的底座就是大理石(黑色的不知道是不是大理石)在国内展会上见过人造大理石机床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微米大理石也很难做到  000级的即使做到了也是很小的体积

大理石的,刚刚问了没有1微米,现在我们自制的平台行程300mm范围内重复定位精度1.5微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那Y轴的精度1微米是定位还是重复,用丝杆导轨能做到吗    还是用了什么其他东西

小日本用的是丝杠导轨,一般都是说重复定位精度,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小日本的机器能不能做到1微米,上面都是日文,我也看不懂,我推测应该是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日本用的是丝杠导轨,一般都是说重复定位精度,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小日本的机器能不能做到1微米,上面都 ...

日本人用丝杆还是很6的,想抄精度出来建议还是换成直线电机搞,而且精度搞的丝杆你还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