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版本

楼主(2018-09-08):
大家在单位搞机械设计用三维软件,除此以外用Auto CAD吗? 你们都用那一版本的CAD呀?  话说AUTO CAD哪一个版本最好用呢  听说07版的好用,但版本太老了

网友:
CAD08\CAD10\天正CAD\CAXA

CAD软件会用一种就可以了,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
CAD 机械版本

网友:
还有机械版?是欧特克出的吗?

网友(点评):
机械,电气,建筑版都有

网友:
有用SolidWorks出图的不??你们觉得好用吗?

网友:
一般用CAD或者CAXA,我是喜欢用solidworks直接出图,确定后再转CAD,CAD好改

网友:
推荐使用CAXA 自我感觉比CAD画平面图好用。但不知为什么还是没有CAD普及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是caxa,上手快,还好用

网友:
大学里学的CAXA  Pro/E
毕业后第一家工厂用的CAD2008和CATIA
后来换了家公司用的CAD2012和UG

网友:
2014+清华天河刚刚将存储设置为2007

网友:
公司是用caxa的,不过感觉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