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攻牙出来一半没牙,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08):
用专机先打底孔再攻牙,结果有些一半有牙一半没牙。或者牙不尖锐,十分扁平。现在靠人工检挑出来,各位老铁,有什么办法杜绝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是不是底孔有问题?或者丝锥攻牙时,丝锥的中心线与底孔有角度偏差?先检查底孔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底孔有问题?或者丝锥攻牙时,丝锥的中心线与底孔有角度偏差?先检查底孔尺寸。

丝锥的中心线与底孔有角度偏差

有这个问题,攻牙装夹的时候有时会偏一些。

网友(点评):
换浮动丝锥刀柄。底孔不能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锥的中心线与底孔有角度偏差

有这个问题,攻牙装夹的时候有时会偏一些。

那就着重解决角度偏差的问题,试试看结果怎么样?

网友:
底孔没牙法的那里明显薄了

网友:
是不是孔给干歪了,然后有一部分没有牙,解决方法是孔别直接钻到位,单边六留个2mm余量,用铣刀铣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底孔椭圆了,钻完后量一下,丝锥的轴心一定要与底孔底面垂直,不垂直也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

网友:
材质不均匀、丝锥和底孔不同心、底孔不圆都有可能造成这种缺陷。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在理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9-09 10:36底孔椭圆了,钻完后量一下,丝锥的轴心一定要与底孔底面垂直,不垂直也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
这个确实是底孔不圆

网友:
应该是底孔直径大了。手工攻的话会自动找正。

网友:
上下同心度不好 或是底孔不怎么圆

网友:
你这个孔多大?材料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2018-10-20):
|loveskycc发表于 09-26 15:27你这个孔多大?材料是什么材料的?
生铁,73

网友:
量大的话,建议做治具,车床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铁,73

你这个螺纹应该要铣出来的比较好,如果一半有牙一半没有应该看看是不是圆度有问题,攻丝如果不是全面了解您的设备和工艺很难一下说出到底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