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连接管为什么要这么弯折?

楼主(2018-09-09):
真空泵后面的一个连接的管子,弯折了好多次,为什么不直接连起来呢?

网友:
不考虑其它,单从布管来说这么做很好,直连过去很不规范,

网友(点评):
感觉是避空和安装必要的调节弹性使设计变成这样吧。

网友A:
至少有一个理由——
或者有压力变化,或者有温度变化,或者两者都有,这两个因素会让管子的长度发生变化,弯头处一般刚性较低,容易吸收长度变化的影响,避免接头受到这种影响而发生泄漏。

网友:
布管一般要求横平竖直,压力降要比较小,其他没有严格要求。图中这个可能为了减小管路占空比吧,

网友:
这种管子不是大批量同一类型的,基本上是用手动的折弯器,弯几次都是看折弯工人的心情了和手法了

网友:
真空管道和热管道都必须留变形余量。。。。

网友:
这样做让管子有一定弹性,弥补安装误差,同时应对工作中的震动、温度变化导致泄露的问题。

网友:
此处没啥意义,可直接连接;至于为什么折弯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看到过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用的

网友:
仅从安装方便考虑,管子必须放出足够的余量,并能自由调整接口角度,保证同心。

网友:
冷却管吗?可以提高冷却效率,还可以方面拧那三个螺母?

网友:
这个你就不要纠结了,一般两道弯就可以了,很显然这个管子长了。没其他原因。

网友:
说明制作人内心的复杂性。

网友:
管子布置尽量贴壁,少占空间。折弯要保证美观,便于安装。

网友:
这个管子这样设计肯定是产品开发的要求,功能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志,肯定是结构上为了避让空间才如此。

网友:
向各位学习,感觉是避免温度和震动对密封处的影响

网友:
1、左边U型弯是为了贴近设备表面,避免不小心碰到管道
2、右边折了那么多次是因为空间限制,避开右上角的管道,至于为什么管道右边不做成斜的,可能是为了美观、横平竖直
3、可能是为了缓冲,需要折弯,所以参考1、2两点做成了这个样子

网友:
1.  这种直联用硬管不好连接,多拐几个弯弹性大,是为了更好的连接;
2. 节约空间;
3.  防止管子露在设备外面,在使用和运输过程中的碰伤。

网友:
美观,紧凑,方便安装。

网友:
节省空间吧,横平竖直,简洁美观就好了。

网友:
这样做让管子有一定弹性,弥补安装误差

网友:
靠墙也不用这样吧,而且还挡了个内六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有一个理由——
或者有压力变化,或者有温度变化,或者两者都有,这两个因素会让管子的长度发生变化, ...

同意

网友:
这样折弯,方便批量制作,对于两个接口处的尺寸没有严格的要求,可以放大尺寸公差,尺寸不够掰一下就好了。具体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没有的话也能用, 但这样做的好处也很多, 比如补偿温度变形, 隔离压力/流量波动等等..更专业一点.

网友:
一是便于安装,这类管一般都是手工弯的,考虑误差;二是为观机械上的管路安装都是横竖走,不斜线走,三是考虑后面使用过程中的热胀冷缩。

网友:
减少空间占用

网友:
折弯不需要这么多折弯,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向上U形折弯,折弯的目的是防止油液回流和空气进入(即当油泵抽油口低于邮箱液面时才需要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比较专业,估计是行业内人士。

网友(点评):
意思是这么多折弯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阻力而为之?

网友(2018-10-24):
折弯和卷绕一样,让结构具有一定弹性,安装方便些。再一个就是直连也不一定能一步到位得那么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