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PMC一样吗

楼主(2018-09-09):
请问PLC和PMC是有什么区别,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
这种问题都可以靠百度解决的吧

网友(点评):
百度了,想在这再了解一些

网友:
有一次,奥巴马到中国来访问,澳柯玛股票就涨停了

网友:
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用于通用设备的自动控制,称为可编程控制器。PLC用于数控机床的外围辅助电气的控制,称为可编程序机床控制器(Programmable Machine Controller/Programmable Machine Tool Controller)。有些数控系统厂商,如FANUC,等将其称之为PMC,而另一些如SIEMENS,还是将其称之为PLC。
也就是说PMC是PLC的一个子集,某些厂商将专用于数控机床的PLC称为PMC,所以PMC和PLC是非常相似的。

网友(点评):
这是百度知道中的解答

网友:
坐等大佬回复

网友:
PMC是PLC的一个子集

网友(2019-05-10):
张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