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家公司算出的CMK数值不同?

楼主(2018-09-09):
      Cmk是德国汽车行业常采用的参数,称为临界机器能力指数,它仅考虑设备本身的影响,同时考虑分布的平均值与规范中心值的偏移;由于仅考虑设备本身的影响,因此在采样时对其他因素要严加控制,尽量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扰。      CMK是设备能力指数,是每家汽车零部件工厂采购设备验收的重要指标,但是目前走过几家公司做CMK计算,同样的数值得到的结果却不一样,从网络上查询的资料来看,汽车行业应该要有一个共同的公式,但是现在显然不是,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家家不同。

一个是1.36

一个是1.63

数据差异很多啊,有没有质量方面的大神和大家讨论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A:
cmk——机器能力指数研究,很多人可能都没接触过。比较大的公司或者平台的质量部门可能会做这方面工作。私企估计很少有人在质量方面花大力气做工作。

给你一个网上的参考,关于cmk如何取值和计算方法:https://www.6sq.net/question/290561

网友B:
同组数据使用不同软件算出来的不一致?

是不是软件中的参量设定不对;能给罗列两个不一样的计算公式不,瞅瞅看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k——机器能力指数研究,很多人可能都没接触过。比较大的公司或者平台的质量部门可能会做这方面工作。私 ...

一般是比较正规的车企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公式之间一定是有差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组数据使用不同软件算出来的不一致?

是不是软件中的参量设定不对;能给罗列两个不一样的计算公式不, ...

也不是什么专业软件,就是EXcel表格内设定的公式吧

网友C:
感觉这个CMK与设备稼动率意思差不多。。。

网友D:
同一组数据,只要公差值给定,CMK值是一样的。可以自己计算,也可用表格计算。CMK是评估设备制造及加工稳定性的重要参数。我们做内部的设备都要进行CMK参数的评估。德国佬要求CMK》=1.67.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是什么专业软件,就是EXcel表格内设定的公式吧

可使用minitab算算看,公式存有差异结果肯定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CMK与设备稼动率意思差不多。。。

是测试设备加工稳定性的一种计算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组数据,只要公差值给定,CMK值是一样的。可以自己计算,也可用表格计算。CMK是评估设备制造及加工稳定 ...

德国佬要求的CMK都是1.67以上,CMK的计算方式好像也是德国那边传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使用minitab算算看,公式存有差异结果肯定是不同的

软件的计算还没试过,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