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样品检验卡

楼主(2018-09-09):
新人报到,最近上技术部三个月经常在做生产样品检验卡,挺有心得,做产品改动较小的新样品检验卡,可能比较简单,但是公司开发的新品的话,就需要认真分析它的一些测量方式的选择了,但是很纳闷这些不应该有系统的培训吗?或者说它的标准格式

网友:
比较规范的公司,比如国企,可能会有标准格式和规范的做法。私企很少有老板重视这些。

把你的心得写出来,把具体事例写出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A:
一般质量部门对于新人是会有很多培训得,但关键还是靠自己,用心学习,用心总结,还是要靠自己得。

网友:
个人觉得按FAI座比较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质量部门对于新人是会有很多培训得,但关键还是靠自己,用心学习,用心总结,还是要靠自己得。

样品检验卡的模式在下面,我主要给大家写写我的一些工作笔记:
编写样品检验卡的一些注意事项:
1.序号排对(1,2,3,4,5,6),跟图幅里的序号一致(注意图里边的序号编排尽量用①②③④⑤⑥,这样不会跟图里尺寸产生冲突)
2.表格右上方试制样件S-lot,试产PT,量产SOP
3.产品名称、编号、图纸级别、材料每一页检查正确
4.图上标注的尺寸全部列出
5.针对尺寸,零件性质,以及所选用国标选用正确公差,测量仪器
6.重要项●尽量按设计图纸要求选用(其他比较重要的可根据具体情况添加)
7.检查方式:自检,外委,还是百检,以及对应的检测频次(主要根据重要度)
8.序号标注要与附图一致
9.根据所用零件的材料,检测各种主要元素含量是否正确
10.设计图纸上有的要求如硬度,外观,(去不去毛刺),油漆选用要求、检测要求,等等都需要在检验卡上列出
11.作图时一般是根据设计图纸来做,一定要看对图纸级别是否为最新
12.材料标准,检验标准根据设计图纸上来填写
有些东西我没说到,后续再补充

网友:
关键是认真和责任

楼主:
这里面的有些东西可能我上边没说到

网友:
应该有个差不多表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