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10.0安装用了三天然后突然打开变成这样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8-09-09):
第二张已翻译成中文,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有没有大师帮看下,谢谢了。安装过几次也是这样用了几天就变成这样了。到底哪出来的问题,安装好了我都没动它内部的东西啊,怎会变成这样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你会上传个鸡儿图片
没有汉化?

网友:
按我这样设置,肯定是许可证出问题了

网友:
有时是会有这种问题的,许可证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只要运行lmtools,先stop server,然后点"config services",将三个文件重新指定一次,保存;再star server,就行。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09 16:07看不到图片。

我也不知道图片哪去了,重新传一遍

楼主:
|虎啸而过发表于 09-09 17:59你会上传个鸡儿图片

没有汉化?
复传一遍????

楼主:
|我走更远发表于 09-10 16:00有时是会有这种问题的,许可证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只要运行lmtools,先stop server,然后点"config services",将三个文件重新指定一次,保存;再star server,就行。
这个我也试过了,不能解决,然后它提示后面的数字变成“[-97]”了,如图原来是[-96]的

网友:
是不是装了360?有时候360会干扰lisense文件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