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lc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8-09-09):
s7-200 224xp 晶体管型

1、最右面,输出端需要接24V电压,输入端也有24V的输出(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是不是内部2个是联通的,类似我画的绿线。
2、输入端的接线是不是像我画的那样连(x代表开关)

3、格外的问题。一个接线端需要接好几根线,就比较拥挤了(一大堆线都压在一个螺丝上),现场都是怎么接的,或者有什么接线器什么的
4、PLC s7-200 为什么会有空点,就是在 1.1 右边的那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输入24VDC是PLC的供电电源,输出PLC可以作为连接PLC传感器的电源,一般不用,容量有点小。你画的X是PLC的输出端,怎么会有开关量?先搞明白输出输入吧。接线记得有短接端子排,并不是那么多线压在一个端子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24VDC是PLC的供电电源,输出PLC可以作为连接PLC传感器的电源,一般不用,容量有点小。你画的X是PLC的输 ...

我画的x明明是在输入端的

网友:
PLC电源在输入端一般有24V,220v等。输出端提供的DC24V,肯定来自于PLC电源,至于怎么连接不重要,要不有个变压或者直接连接,也很少使用,除非小型低功率的设备可以使用,很方便

网友:
别太纠结,能用就好,无关的东西最好可以心眼大一点把他忽略掉,因为你只是使用它而已。慢慢的自然就懂了。有些或许仅仅是习惯,有些是pcb板的设计要求,作为工程师抓住核心问题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