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属性的区别

楼主(2018-09-10):
今早偶然发现论坛里讨论的自动提取文件名和代号,照着宏代码复制了一番,发现图号和名称都能自动填到表格里的自定义属性,却不能填到右边那列的自定义属性。出图时只能出来代号,出不来名称。如果手动填写右边的自定义属性,出图都能带入。难道这两个自定义属性不是一个?

网友A:
右边的自定义属性默认是“配置特定”属性,检查下左边的“配置特定”属性栏。“配置特定”属性优于“自定义”属性显示,同时存在时只显示“配置特定”属性里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自定义属性默认是“配置特定”属性,检查下左边的“配置特定”属性栏。“配置特定”属性优于“自定义 ...

果然是配置特定的问题,高手。我再摸索下宏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