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斜口塑料锥管垂直下料

楼主(2018-09-10):
请教:
       双斜口塑料锥管下料,材质:PVC,大端朝下,如何斜口定向?节拍:每分钟45个

网友A:
让我想想

网友B:
做一个工装,用斜止口面定位,在刀口的位置切开比刀具厚度大的切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想想

好的,谢谢。
现在我是让它垂直下来,
中间有个细片,用小直振抖动
,能分两个向,再光纤检测,
再定向,
有时候速度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工装,用斜止口面定位,在刀口的位置切开比刀具厚度大的切口。

谢谢提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现在我是让它垂直下来,
中间有个细片,用小直振抖动

速度跟不上来出现在分大小头还是定向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跟不上来出现在分大小头还是定向环节?

大小头振动盘能分的,速度很快的,
弧垂直下料,隔料放料,也很快
定槽向左向右两边向时,速度有时候跟不上

网友(点评):
定向加多极定向,做一个带震动管子,先纠到45度,再纠到90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小头振动盘能分的,速度很快的,
弧垂直下料,隔料放料,也很快
定槽向左向右两边向时,速度有时候跟 ...

网友:
或者这样

网友A:
或者用直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用直振。

一会我来做个实验先,谢谢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用直振。

兄弟,
隔料放料时,
发现在隔料槽里面有交叉压紧。
偶尔不能掉料情况,
如果每个斜套之间隔一定距离,出料还是比较顺畅的
这样隔料放料,又不好整
如不能解决,就要改为振动盘水平出料了。
帮忙支支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
隔料放料时,
发现在隔料槽里面有交叉压紧。

隔料区卡料是最后一个呢还是上面某个位置卡料?如果最后一个卡料隔料机构用两半个圆管,或者那一段直径放大点,上面卡料装个气动震动器,不知道行不行?你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料区卡料是最后一个呢还是上面某个位置卡料?如果最后一个卡料隔料机构用两半个圆管,或者那一段直径放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