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刀柄使用指南: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8-09-10):
说到高精度且稳定的刀柄,首推自然是液压刀柄,它只需1支T型扳手即可轻松锁紧。凭借高精度、便捷的操作性、多样化的选择等特性,使用场合也越来越多。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①超细型
此类刀柄适用于五轴加工中心、复合加工机等的加工和模具加工,端口外径很细,很好地避免了与工件的干涉。考虑到高速加工,通过采用高动平衡的油压结构,实现了最高35000的转速。因此,在高速加工领域,液压刀柄也成为了不错的选择。
②端面给油型
此刀柄可在中心内冷的机床上,实现从刀柄前端面喷冷却液。由于液压刀柄内部有油压腔等机构,这导致了在刀柄内部有限的空间内制作内冷孔的难度非常非常大。可端面给油的一体型油压机构液压刀柄的前端有出水孔,可以在靠近刀尖的位置供给冷却液或油雾,从而提高刃具的寿命。
③直柄型
此类刀柄既可用在液压刀柄上实现更长的伸出长度,也可用在其他刀柄上实现液压刀柄才有的便捷操作性。既提高了高精度液压刀柄的通用性,也是防干涉的最佳选择。
④细微加工专用液压刀柄
满足将高精度且重复精度稳定的液压刀柄用于高速旋转、细微加工的要求。
液压刀柄常见使用问题问答
Q1:液压刀柄、强力刀柄、冷压刀柄有什么不同?
A:强力刀柄夹持力大,定心精度高,适合强力切削加工。液压刀柄与强力刀柄性能差不多,但是精度高,好的液压刀柄综合精度能达到0.002mm。冷压刀柄和热缩刀柄可能是以后的趋势,将代替筒夹刀柄。
Q2:液压刀柄多次拆刀,对夹紧有影响吗?
A:液压刀柄属于高精度刀柄,尽量每个刀具专用一个刀柄,普通刀柄也应该尽量减少拆卸。
Q3:液压刀柄松掉加压螺栓刀具仍无法取出怎么办?
A:可能是刀柄里面堵塞,可以尝试用气枪从刀柄尾部内冷孔位置往里面吹气,清洁一下。
Q4:液压刀柄及热胀刀柄的利弊?
A:液压刀柄是一种应用很广泛的刀柄,此种刀柄的夹持方式有别于传统刀柄系统,拧紧只需用一个加压螺栓,当螺栓拧紧时便会推动活塞的密封块在刀柄内产生一个液压油压力,该压力均匀地从圆周方向传递给钢制膨胀套,膨胀壁再将刀具夹紧。 液压刀柄的精度和夹持力强度好。
Q5:为什么丝锥不装液压刀柄?
A:液压刀柄用于丝锥有点大材小用,螺纹要求相对没那么高,并且丝锥的排屑空间小。
Q6:液压刀柄用的拉钉与筒夹刀柄用的拉钉有何区别?是一样的吗?
A:拉钉的区别不在于刀柄不一样,而是在于机床主轴的规格,只要是同一台设备,拉钉都是一样的规格。
液压刀柄使用注意事项
①液压刀柄加压时,需用T型扳手将螺栓完全扭紧,螺栓此时会停止转动,液压刀柄的液压夹持力在螺栓被完全扭紧时发挥得最好。
②液压刀柄装上切削刀具时,刀具一头要紧贴液压刀柄内部的下端部。若切削刀具的一头太短而不能紧贴到液压刀柄内部的底端的,装刀时切削刀具一头的位置不能离刀柄内部底端8mm以上。(否则刀柄内径会收缩并被破损以及刀柄出现漏油)。
③往液压刀柄上装刀前,要去除刀柄内部的湿气,水分(沾油)等。由于未清理干净刀柄内部而直接装刀,加工时由于刀柄内部的液体性异物会导致切削刀具的脱落。(装入铣刀前要清理刀柄内部)。
④液压孔被随意打开或扳动后会导致液压油流失,液压刀柄将不能继续使用及维修。
⑤不能装上粗加工切削刀具。
⑥当出现刀柄的螺丝部位破损或是液压无法正常加工需A/S维修时,需与厂商沟通而不能自行拆装刀柄。(来源夹具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