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45钢热处理后能达到多少的硬度

楼主(2018-09-10):
      早几天发了一批货到热处理厂,材料用的45钢的,大小形状和手机充电头差不多,要求40-45HRC的硬度,结果今天送回来全部开裂了,没有一个好的,热处理厂死不承认,说45钢达不到这么高的硬度,求各位大神详细的解释一下45钢热处理能达到的硬度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网友:
热处理
推荐热处理温度:正火850,淬火840,回火600。
1. 45号钢淬火后没有回火之前,硬度大于HRC55(最高可达HRC62)为合格。
实际应用的最高硬度为HRC55(高频淬火HRC58)。
2.45号钢不要采用渗碳淬火的热处理工艺。

网友A:
  热处理没搞好;40-45HRC的硬度没问题,一般的轴,链轮说明的都可以啊    这是网上看的资料 :  45钢淬火温度在A3+(30~50) ℃,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是取上限的。偏高的淬火温度可以使工件加热速度加快,表面氧化减少,且能提高工效。为使工件的奥氏体均匀化,就需要足够的保温时间。如果实际装炉量大,就需适当延长保温时间。不然,可能会出现因加热不均匀造成硬度不足的现象。但保温时间过长,也会也出现晶粒粗大,氧化脱碳严重的弊病,影响淬火质量。我们认为,如装炉量大于工艺文件的规定,加热保温时间需延长1/5。      因为45钢淬透性低,故应采用冷却速度大的10%盐水溶液。工件入水后,应该淬透,但不是冷透,如果工件在盐水中冷透,就有可能使工件开裂,这是因为当工件冷却到180℃左右时,奥氏体迅速转变为马氏体造成过大的组织应力所致。因此,当淬火工件快冷到该温度区域,就应采取缓冷的方法。由于出水温度难以掌握,须凭经验操作,当水中的工件抖动停止,即可出水空冷(如能油冷更好)。另外,工件入水宜动不宜静,应按照工件的几何形状,作规则运动。静止的冷却介质加上静止的工件,导致硬度不均匀,应力不均匀而使工件变形大,甚至开裂。  45钢调质件淬火后的硬度应该达到HRC56~59,截面大的可能性低些,但不能低于HRC48,不然,就说明工件未得到完全淬火,组织中可能出现索氏体甚至铁素体组织,这种组织通过回火,仍然保留在基体中,达不到调质的目的。

网友(点评):
专业精湛

网友:
回火没做吧

网友:
无论能不能达到,可以提前沟通的嘛。

网友:
这是热处理厂推责任。

网友:
说多了没用。45钢这么处理基本就是报废,人家说的确实对。就是40Cr热处理也不会这么干。这玩意,机械手册上的数据只是实验。要去车间,多问问工人,你去调质,超过HB250以后一般刀具是干不动的,硬度高必须用进口刀具加工。你要是真的需要那么高的硬度,就用42CrMo调质,然后用进口刀具。别用45钢……

网友:
我们的处理好之后硬度在58-62之间。

网友:
楼主的热处理供货商太牛了

网友:
楼主淬火开裂和工件的形状也有关系。建议上图

楼主:
就是类似这样的块状物,热处理回来两边都裂开了

网友:
热处理尖角部分容易开裂,一般会留R1-2的圆角。

楼主:
这个是两边开裂了,都倒角了,只是我没画出来而已

网友:
应该是冷却时候没弄好,直接水冷。产品这么小,如果回来不再加工,不如真空淬火,既不会变形,也能达到硬度要求,又不差多少钱。

网友:
教材上 写的45钢整体淬火能达到 40-45HRC,,以前 我们热处理供应商说难以达到, 我们提技术要求都是 38-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没搞好;40-45HRC的硬度没问题,一般的轴,链轮说明的都可以啊    这是网上看的资料 :  45钢淬火 ...

胜读十年书啊。

网友B:
不明白两边裂开什么样。有照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两边裂开什么样。有照片吗?

是的,上面的图纸没有给出厚度;

开裂之后是什么状况,最好有照片

网友:
正常50-55HRC没问题,更高的硬度就得看水平了。

网友:
能把一批材料都干到开裂了,也是牛B 的热处理。

网友:
45#钢淬火硬度48一50,50是极限值但易裂,要更高硬度就渗碳淬火,表面60一62,内部40一45度。

网友(2018-10-12):
我们这边简单对45钢热处理,要求硬度是35-45HRC  以前有员工新手热处理过头的情况,花键全部烂了,那时候打的硬度是70HRC4 x5 S2 J% e: `& o# H

网友:
我们这最高35了,用进口的刀片有点废刀了已经,(刚才打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