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卧式铣镗床主参数是主轴直径?

楼主(2018-09-10):
主轴直径对镗孔直径范围有影响吗

楼主:
问题太简单了都不屑于回答吗?

网友A:
镗床玩的就是主轴

网友B:
所有机床的主要参数:各轴的行程(加工范围)、工作台承重、机床重量,机床外形尺寸,机床总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镗床玩的就是主轴

主轴粗细对什么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机床的主要参数:各轴的行程(加工范围)、工作台承重、机床重量,机床外形尺寸,机床总功率

最主要的参数都只有一个,就是型号里体现出来的,最后两位数字

网友:
镗床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镗孔,所以以主轴参数来标识。

主轴直径关系到加工范围和主轴刚度、精度(主轴要悬伸出一定长度)

网友:
镗床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镗孔,所以以主轴参数来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