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零件表面耐磨度和尺寸长时间稳定不变化

楼主(2018-09-10):
公司生产的测头和校准件采用GCr15淬火,冰冷处理,时效处理;精密零件的表面硬度大HRC60-62,经过尺寸稳定性处理和时效处理,但是客户反映零件不耐磨,寿命不长,半年后尺寸有变化不稳定。
已经研究采取的措施:
公司已经采用表面淬火,镀硬铬,但效果不理想。表面硬度是提高了,但镀层不牢固,使用一段时间,镀层有脱落现象。拟寻求合作方能不能从选材、热处理、表面处理等方面提出合理化措施能有效解决目前企业遇到的问题。
预期的目标:
  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后能提高零件表面耐磨度和尺寸长时间稳定不变化。

网友:
受力很大吗?经常磨吗?跟什么摩擦?检测头,校准件,不是一般用合金或者陶瓷,红宝石之类的吗?

网友A:
计量器具的接触测量用测头为了提高耐用度,一般采用YG6等硬质合金、红刚玉、陶瓷等耐磨材料(YG6的硬度大概1400hv,GCr15大概是750HV),YG6硬质合金相比轴承钢耐磨寿命至少能提高几十倍甚至100倍,

网友:
钨钢,陶瓷,人造红宝石!

网友B:
电镀层不耐磨的。不知道你这个测头、校准件用在哪方面,可以改为Cr12MoV或进口SKD11吗?该材料整体淬火回火硬度可达HRC58-62以上,不需要电镀,耐磨不错。如果还是不行,可用陶瓷材料或镀陶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层不耐磨的。不知道你这个测头、校准件用在哪方面,可以改为Cr12MoV或进口SKD11吗?该材料整体淬火回火 ...

从经济和方便等方面考虑,镀层是最佳的手段了吧。镀陶瓷不知道你可有详细的产品或者参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量器具的接触测量用测头为了提高耐用度,一般采用YG6等硬质合金、红刚玉、陶瓷等耐磨材料(YG6的硬度大概1 ...

我们这里之前采用镀铬,但是镀层会出现脱落的情况,要是镀YG6硬质合金,会不会同样出现这类情况。

网友(点评):
不知道如何镀硬质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层不耐磨的。不知道你这个测头、校准件用在哪方面,可以改为Cr12MoV或进口SKD11吗?该材料整体淬火回火 ...

主要还是想考虑简单经济的方法,最好还是从镀层方面着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