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龙门机床手轮移动定位不正常

楼主(2018-09-10):
数控龙门机床手轮摇着定位不准:我是这样操作的,把百分表对着轴,然后手轮倍率按0.01mm一格,一格一格的吃表,但是跑了十格吃表了0.13.应该是0.1才对。而且吃表的变化量不稳定。手轮是新的,机床也是新的,是为什么呢大神们?

网友A:
1、小马拉大车,尺寸失真
2、机床爬行
3、你的表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小马拉大车,尺寸失真
2、机床爬行
3、你的表该换了

恩我也在考虑传动刚性这块

网友:
还是先检测一下表是不是合格

网友:
新机床出现这种情况有点不可思议,要先确定不是百分表的问题。如果想从机床方面排除,打打激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