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个简单的工艺路线,可以有偿

楼主(2018-09-10):
材料选用灰铸铁,毛坯选用尺寸相近的长方块就行,预设大批量生产,求制作简单工艺路线,大致就行。可以加q1932152239求偿。

楼主:
无其他要求

网友A:
制造工艺要根据你公司的设备来定,批量很大可订购专机、非标刀具,采用多轴器钻孔,专机的样式根据你想投资多少,用多少个人来操作

网友B:
没有公差要求?

网友:
是不是做配重用,可用水泥代替

网友:
灰铁铸造(开模、铸造),去应力,铣,CNC铣,钳工。

网友:
这个简单,看你有啥设备了

网友:
大哥,这个太简单了吧,来个复杂点的可以吗?

你这灰铸铁的,还这么小,精度要求也不高,要不上价啊,这个件没啥利润!除非量大!

网友:
普通工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造工艺要根据你公司的设备来定,批量很大可订购专机、非标刀具,采用多轴器钻孔,专机的样式根据你想投资 ...

做毕业设计的,所以要想给他假设一下这些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公差要求?

看了他之前发的贴,是做毕业设计的,老师给的图没给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