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怎样选取此星减速器变位系数

楼主(2018-09-10):
第一次自己设计减速器,不知道此行星减速器变位系数咋选,是否每组啮合应该一正一负呢?
参数:
模数:m=0.8
太阳轮齿数:Z太阳=15
行星轮齿数:Z行星=13
齿圈齿数:Z齿圈=41
转速很慢,要求不高,加工方法计划用慢走丝打样。

楼主:
还有压力角应该选多少度合适呢?

网友A:
想想变位系数的作用,就知道不是非要变位。也不是非要都是正变位。像设计齿轮不是都得比较专业的软件来吗,像kisso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变位系数的作用,就知道不是非要变位。也不是非要都是正变位。像设计齿轮不是都得比较专业的软件来吗, ...

这个软件没用过,对于齿轮我不专业,只是适应产品需求临时设计试试的;变位主要是防止干涉,手册上公式太多了,乱如麻,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B:
先了解角变位和高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了解角变位和高变位

谢谢指点,貌似该用角变位,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齿?

是的,最普通的自制一级行星齿轮减速器!

网友(2018-10-17):
两个小齿轮是正变位,所以内齿轮也要正变位了!可能会降低重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