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燕尾槽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8-09-10):
如图所示:左边红色圈圈部分为燕尾槽的截面形状(非标),右边为3D图,目前需要在圆形的零件端面上加工一个环形的燕尾槽 用于安装O型密封圈,但加工遇到了困难,没有这么小的燕尾槽铣刀,问了定制刀具的厂家也做不了,主要是闭环燕尾槽进去加工的刀具要小于1.58mm。不知道电火花能否加工出来,请高手指教。谢谢大家了。

类似这种,买标准的燕尾槽铣刀进刀和出刀都有问题

网友:
车削

网友(点评):
有这么小的刀么

网友(点评):
这不算太小的

网友(点评):
车削用哪种车刀呢,

网友(点评):
白钢条自己磨啊

网友:
一,要特制这么小一把刀的。电火花做不了。二,可改设计尽量改设计。

网友(点评):
燕尾槽铣刀的话 刀盘要小于1.58mm 问了几家都做不了

网友A:
闭环O圈是什么样的,可以考虑矩形截面O圈,利用自己张紧力固定,槽就可以做成半开放形了。看看大品牌的标准件图册,里边有。

网友(点评):
O型圈和一般的O型圈外形是一样的,主要是这个O型圈要安装到这样的燕尾槽中,保持O型圈不从零件中出来.这个端面密封式动密封,要经常分开和闭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环O圈是什么样的,可以考虑矩形截面O圈,利用自己张紧力固定,槽就可以做成半开放形了。看看大品牌的标准 ...

O型圈要安到这个燕尾槽里边去   关键就是这个燕尾槽怎么加工,铣刀也找到了

网友:
考虑到你有这样设计,必然有来源,那就考虑自己的成本问题,如果非得一致,那就去咨询外协厂。个人觉得数铣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闭环O圈是什么样的,可以考虑矩形截面O圈,利用自己张紧力固定,槽就可以做成半开放形了。看看大品牌的标准 ...

用这种燕尾槽O圈可能压下去回弹不出来而卡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燕尾槽O圈可能压下去回弹不出来而卡在里面!

嗯嗯,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燕尾槽O圈可能压下去回弹不出来而卡在里面!

最大压缩量0.5mm,应该不会吧

网友(2018-12-08):
楼主你好,第一张图关于燕尾形沟槽介绍的出处是哪里方便告知一下吗?最近遇到了这种密封沟槽的设计,但是一直找不到参考资料,看到的资料都是只有矩形槽的。

网友C(2019-08-01):
我们公司的设备也是用这种形式的密封槽,我们的做法是在密封圈内部开一个下刀出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的设备也是用这种形式的密封槽,我们的做法是在密封圈内部开一个下刀出刀口。

能放个示意图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