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4不锈钢与镀锌板用氩弧焊的话,用什么焊丝?

楼主(2018-09-10):
如题,求解答,谢谢

网友A:
镀层要磨掉吧,我厂里焊工焊接镀层都是磨掉的,好像磨了之后就用不锈钢焊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层要磨掉吧,我厂里焊工焊接镀层都是磨掉的,好像磨了之后就用不锈钢焊丝就可以了

磨完之后再做表面处理是吗?比如喷漆或者涂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完之后再做表面处理是吗?比如喷漆或者涂油?

不是的,镀锌层影响焊接质量。

网友:
磨掉镀层是让氩焊好焊一点。看零件整体,焊处相对小的话喷锌色银漆,免除镀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磨完之后再做表面处理是吗?比如喷漆或者涂油?

磨掉镀层,好焊点,磨掉焊接的位置就可以了,不需要干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掉镀层,好焊点,磨掉焊接的位置就可以了,不需要干别的

好的 谢谢

网友:
可以用冷焊,不需要处理镀锌层,焊后非常美观,有兴趣联系我:131 6628 2832

网友:
焊接前,磨掉镀锌件焊接部位的锌层,因为焊接过程中锌层燃烧产生飞溅,焊接可以用304的焊条也可以用普通的碳钢焊丝

网友:
磨掉镀锌件焊接部位后,用ER308的材料焊接。